STM32引脚PA、PB、P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3-30):
STM32引脚PA、PB、PC有什么区别?它们各有什么作用?最好能够详细一点,有没有大佬教萌新的。

网友A:
看芯片资料手册,每个引脚在不同系列的芯片中有不同的复用功能,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一个端口有32位,PA PB PC只是按32根IO线为一组分的组而已,至于区别,是根据引脚要完成的功能来区分的,作为IO口使用,区别不大,但因为有些引脚有复用功能,可能在设置方面有些区别,如PA9 PA10需作串口使用时就要设置,还有一些引脚作ADC转换也需要设置

网友C:
GPIOA  GPIOB  GPIOC 每个对应16个IO口,不同应交有不同复用功能。度可以当普通IO口用

网友D:
那只是按组来分,一组16个,组跟组没有什么关系,就像3兄弟,分别叫老大老二老三,有什么区别呢;
功能是看每个引脚的具体功能的。

网友E:
除了几个IO口外,STM32PA、PB、PC,PD,PE是可以自己去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