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用keil 5显示Target not created 怎么办

楼主(2020-03-30):
STM32F103 用keil 5编译显示Target not created,同一个程序,我师兄就没有这个错误,求助~并且没法生成hex文件

网友A:
目标没有被创建;
因为你程序有6  errors
得看看你的错误在哪

网友B:
双击错误信息,把错误改正再编译

网友C:
6 Error(s)都贴出来。有错误不排除当然失败了。

网友D:
这是找不到目标板(实做的),设置成仿真就可以了(不找目标板)。

网友E:
那么明显,有6个错误啊

楼主:
大佬们可以帮忙看一下怎么改吗

楼主:
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