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数字的动态显示 程序运行错误

楼主(2020-03-30):
写了个动态数码管的程序,想让数码管数字流动起来。但结果都是01234567,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t);
void display(u8 j);

void delay(u16 t)
{ while(t--);}

void main()
{u8 j;
  while(1)
  { for(j=0;j<8;j++)
   {display(j);
delay(20000);}
     }
  }
void display(u8 j)
{ u8 i;
   led=0x00;
   while(1)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case(2):LSA=0;LSB=1;LSC=0;break;
  case(3):LSA=1;LSB=1;LSC=0;break;
  case(4):LSA=0;LSB=0;LSC=1;break;
  case(5):LSA=1;LSB=0;LSC=1;break;
  case(6):LSA=0;LSB=1;LSC=1;break;
  case(7):LSA=1;LSB=1;LSC=1;break; }
    led=smg[i+j];
    delay(100);
    }
    }
  }

网友A:
没看到你的延时函数,没有流动起来应该是延时时间太短

网友A:
看错了,有延时函数。你要加两级嵌套,不然延时时间很短的,肉眼看不出来在流动

网友B:
for(i=0;i<8;i++)   0~7 啊    到第8个结束了。重新开始0~7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display里面的while把循环锁死了

网友C:
1、做8个变量,用来存8个数字:在D1-D8。
2、显示程序扫描显示D1-D8的内容(改一下你的程序)。
3、每间隔0.4秒将D1-D8内的数字错一位(如,将D1移到D2……D8移到D1),这样就流动起来了。

网友D:
delay(100); 后面加上:led=0x00; 试试

楼主:
多谢。你的意思把display函数整合到主函数里面,i的循环不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做8个变量,用来存8个数字:在D1-D8。
2、显示程序扫描显示D1-D8的内容(改一下你的程序)。
3、每间 ...

由相关的改动程序吗,学习下

网友E:
0~f循环显示。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data dis_buf[17];//显示缓存
void delay(u16 t);
void display(u8 j);

void delay(u16 t)
{
        while(t--);
}

void main()
{
        u8 i,j,k;
        for(i=0;i<16;i++)
        {//将需要显示的数字0~f按序保存在显示缓存中
                dis_buf[i]=smg[i];
        }
        while(1)
        {
                led=0x00;//消隐
                switch(j)//送位码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case(2):LSA=0;LSB=1;LSC=0;break;
                        case(3):LSA=1;LSB=1;LSC=0;break;
                        case(4):LSA=0;LSB=0;LSC=1;break;
                        case(5):LSA=1;LSB=0;LSC=1;break;
                        case(6):LSA=0;LSB=1;LSC=1;break;
                        case(7):LSA=1;LSB=1;LSC=1;break;
                }
                led=dis_buf[j];//送段码
                j++;        //数码管动态显示计数
                if(j==8)
                {
                        j=0;
                        k++;    //更新速度计数
                        if(k==50)//可以调整显示更新速度
                        {
                                k=0;
                                dis_buf[16]=dis_buf[0];//将显示缓存0移动到16
                                for(i=0;i<16;i++)
                                {
                                        dis_buf[i]=dis_buf[i+1];//显示缓存全部移动一位
                                }
                        }
                }
                delay(200);//控制主循环速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