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0-32MPA的压强要怎么实现?这么大的数值我不知道如何选择元器件传感器

楼主:
对于工作压力16Mpa 的液体压强测量,这么大的数值我不知道如何选择元器件,请问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2020-03-30):
选用40Mpa的压力传感器,然后用单片机采样传感器的电信号,根据电信号计算压力。
在经费充足,且又不熟悉单片机情况下可以选用PLC
附上s7200 smart 0~1Mpa 压力读取梯形图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器初始化

读取压力数据

读取压力数据

数据转换

数据转换

网友B:
如果要测量0至32 MPa的压力,则可以选择0至40 MPa或0至80 MPa范围内的高压传感器。 信号类型包括4-20mA,0-5VDC,0.5-4.5VDC和0-10VD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用40Mpa的压力传感器,然后用单片机采样传感器的电信号,根据电信号计算压力。
在经费充足,且又不熟悉 ...

好的 我现在再用单片机做,对这个种传感器的使用不大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测量0至32 MPa的压力,则可以选择0至40 MPa或0至80 MPa范围内的高压传感器。 信号类型包括4-20mA,0- ...

根据ADC来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