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C指针问题

楼主:
一个简单的流水灯问题,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led_flow();  ()里面一定需要有参数吗,我没有写参数,但是也能正确运行,但是没有参数的话,又是怎么传到子程序的呢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led_flow(unsigned char *p)
{
P1=*p;
delay(100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
unsigned char *pointer;
pointer=Tab;
while(1)
{
  if(*pointer==0xff)
   pointer=Tab;
  led_flow();
  *pointer++;

}
}

网友A(2020-03-30):
编译系统帮你解决了没参数的问题,最好放上参数,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B:
你那个函数有啥用,指针传递?你p1在哪定义的,在哪发挥作用

网友C:
都弹出两个警告了,你这要是下载到实际板子上绝对是没结果的

网友D:
程序只是由指针加一.你那个函数并没有用

网友E:
led_flow()函数你都没传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