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和PL2303使用问题,不小心点上了P1.0和P1.1为0才可以烧录,单片机无法烧录

楼主(2020-03-30):
手里有一套设备,现在程序烧录一直在设备上面进行,无法把单片机从设备拿下来。一直在使用USB转RS232进行烧录。
结果工作人员烧录时间不小心点上了P1.0和P1.1为0才可以烧录,现在问题就是一直无法升级烧录。
usb转232用的是PL2303的芯片。

现在考虑能否用CH340做一个烧录线,把这个P1.0和P1.1为0给跳过去。(也就是说我自己做一个ch340的线烧录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烧录成功了!)

正常用的时间是 USB----->RS232---->串口15针(USB转9,9转15)。接线为3条线,GND,TXD,RXD

希望有过这个经验的能否告知一下。手里没有340的线,如果可以,准备买一个。(主要还是网上买,所以才想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因为我手里有一个U8W烧录器,里面用的应该是CH340,所以在U8W里面测试一下,发现无论是否勾选P1.0选项,都可以二次进行下载,不需要任何操作,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手里有一个U8W烧录器,里面用的应该是CH340,所以在U8W里面测试一下,发现无论是否勾选P1.0选项,都 ...

如果将该设备上的P1.0和P1.1临时接地,外围电路不会发生灾难性后果,就可以将P1.0和P1.1临时接地再烧写用户程序。完成后将临时接地线去除即可。如P1.0和P1.1不同时为0/0,芯片加电复位后则跨过系统ISP引导程序,直接运行用户程序,所以无法下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该设备上的P1.0和P1.1临时接地,外围电路不会发生灾难性后果,就可以将P1.0和P1.1临时接地再烧写用 ...

也就是说无论选择2303还是340都是无法进行下载,只能接地才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无论选择2303还是340都是无法进行下载,只能接地才可以么

STC新型单片机正常下载程序只要接通4根线,VCC、GND、P3.0、P3.1。如果前次下载程序时选中《下次冷启动时,P1.0/P1.1为0才可下载程序》,就必须将P1.0/P1.1接GND才可下载程序。与单片机串口P3.0/P3.1以什么样的接口设备与PC通讯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新型单片机正常下载程序只要接通4根线,VCC、GND、P3.0、P3.1。如果前次下载程序时选中《下次冷启动时 ...

好的,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