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单片机程序,我要在个位上显示小数点 要怎么改

楼主(2020-03-30):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led=P0^5;
unsigned char code dis_tabl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smg[8];
unsigned char num;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54;i++);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bit_data;
  bit_data=0xfe;
  for(i=0;i<8;i++)
  {
    P2=0xff;
        P1=dis_table[smg[i]];
        P2=bit_data;
        mDelay(10);
        bit_data=_crol_(bit_data,1);
  }
}

void main()
{ TMOD=0x05;
  TH0=0;
  TL0=0;
  ET0=1;
  EA=1;
  TR0=1;
  P1=0;
  while(1)
  {
    num=(TH0<<8|TL0);
        smg[0]=num%16;
        smg[1]=num/16;
        smg[6]=num%10;
        smg[7]=num/10;
        display();
  }
}
void T0_int()interrupt 1
{
  TH0=0;
  TL0=0;
  smg[0]=0;
  smg[1]=0;
  smg[6]=0;
  smg[7]=0;
}

楼主:
smg[6]=num%10&0x80; 改成这样子也没用  数码管直接不亮了

网友A:
bit_data=0xfe;这个是位选吧?
if(你的位选选到个位的数码管时)
dis_table[i]等于dis_table[i]和0x80(1000 0000)按位或   //点亮小数点的led
按你现在的代码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g[6]=num%10&0x80; 改成这样子也没用  数码管直接不亮了

你这是按位与 1&0=0啊
例如0x3f&0x80
0011 1111  &  1000 0000
全部为0了当然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_data=0xfe;这个是位选吧?
if(你的位选选到个位的数码管时)
dis_table等于dis_table和0x80(1000  ...

不行呀  dis_table[ i]等于dis_table[ i]和0x80(1000 0000)按位或     写这句的时候提示  unmodifiable lvalue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g[6]=num%10&0x80; 改成这样子也没用  数码管直接不亮了

错误: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int num;

smg[6]=num%10|0x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呀  dis_table[ i]等于dis_table[ i]和0x80(1000 0000)按位或     写这句的时候提示  unmodifiable ...

那你重新写个数组dis_table_1[]把带小数点的数组重新定义
当你display()到个位时P1调用dis_table_1[]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bit_data;
  bit_data=0xfe;
  for(i=0;i<8;i++)
  {
        P2=0xff;
   if ( bit_data==0xfd)
        P1=dis_table_1[smg[i]];
    else
        P1=dis_table[smg[i]];

        P2=bit_data;
        mDelay(10);
        bit_data=_crol_(bit_data,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int num;

改成这样数码管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重新写个数组dis_table_1[]把带小数点的数组重新定义
当你display()到个位时P1调用dis_table_1[]
...

感谢帮助,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