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两个hex文件合并后生成一个hex文件装载?

楼主(2020-03-30):
(无正文)

网友A:
不存在的

网友B:
51单片机合并代码很麻烦吗?
两个hex按逻辑说就有两个main怎么合并装载,没学过hex的编写

网友C:
hex不能编写吧

网友D:
曾经我刚学的时候也这么想过,后来发现不可能

网友E:
hex本身就不可懂,是否有点象把两个大脑合成一个大脑的外科手术。

网友F:
没悬赏,不然我就告诉你啦 哈哈!!

网友F:
,开个玩笑, 可以实现,首先你保证你的两个文件地址不能重合,然后把第一个文件的结束码:00000001FF,删除,复制  粘贴上第二个文件所以内容,保存,就可以了 。

当然有的软件也不能正常读取到全部。有的可以就跟软件读取的方式有关系,可以试试!

网友G:
原理上不可行

网友H:
不是不可能,是你不会而已,要合并,主要是要修改代码的指令,插入调用的程序,实际上就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代码所代表的意思,改了不会影响等个程序的运行

网友H:
是很麻烦,不是不能改,在计算机不发达时就是这么干的,把指令转换为16进制代码输入单片机

网友I:
这样回答问题,希望你满意。一是两个hex文件不能同时写入一片单片机里;二是用keil编程时,可以将两个工程项目内容进行修改,合并成一个工程项目,在编译时输出一个hex文件。三是用两片单片机分别装入不同的hex文件。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J:
1、先将各个hex文件利用反汇编软件转换为汇编程序,
2、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3、将两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4、重新整合框图,走通各个分支。
5、在按框图写程序。利用KEIL生成hex文件

把两个程序合并后生成一个程序
程序合并时,函数,变量和管脚定义不能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个玩笑, 可以实现,首先你保证你的两个文件地址不能重合,然后把第一个文件的结束码:00000001FF,删除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先将各个hex文件利用反汇编软件转换为汇编程序,
2、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3、将两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

谢谢!

网友K:
晕 你这明显就是不懂hex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晕 你这明显就是不懂hex文件吧

第一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先将各个hex文件利用反汇编软件转换为汇编程序,
2、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3、将两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

好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