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程序,温控和温度显示,单独放一个没问题,两个放一起电机震动不转动

楼主(2020-03-30):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DSPORT=P3^7;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uchar CNCHAR[6];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sbit IN1=P2^0;//定义控制电机的单片机引脚
sbit IN2=P2^1;//定义控制电机的单片机引脚

sbit change=P3^0;//风扇换挡
sbit hand=P3^1;
sbit zidong=P3^2;
sbit ENA=P2^2;//电机使能
int speed=1;

void delay(uint z)// 作为风扇的pwm波的延时
{
        int i,j;
        for(i=10;i>0;i--)
        for(j=z;j>0;j--);
}
void guan(){IN1=0;IN2=0;LcdWriteData('0');LcdWriteCom(0x86+0x40);}
void yi(){IN1=0;IN2=1;ENA=1;delay(100);ENA=0;delay(200);LcdWriteData('1');LcdWriteCom(0x86+0x40);}
void er(){IN1=0;IN2=1;ENA=1;delay(150);ENA=0;delay(150);LcdWriteData('2');LcdWriteCom(0x86+0x40);}
void san(){IN1=0;IN2=1;ENA=1;delay(200);ENA=0;delay(100);LcdWriteData('3');LcdWriteCom(0x86+0x40);}
void si(){IN1=0;IN2=1;ENA=1;delay(200);ENA=0;delay(100);LcdWriteData('3');LcdWriteCom(0x86+0x40);}
void wu(){IN1=0;IN2=1;ENA=1;delay(100);ENA=0;delay(200);LcdWriteData('1');LcdWriteCom(0x86+0x40);}

void zhineng(int temp)
{
        LcdWriteCom(0x86+0x40);
if (temp<=100 )          { guan();}
else if (temp>100&&temp<=150 ){          yi();        ;}
else if (temp>150&&temp<=180 ){          er();}
else if(temp>180&&temp<=300 )        {           san(); }
else if(temp>310&&temp<=350 )        {         si() ;        }
else        {
                 wu();;
        }
//         switch(i)
//                           {
//                           case 0:IN1=0;IN2=0;LcdWriteData('0');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1:IN1=0;IN2=1;ENA=1;delay(100);ENA=0;delay(200);LcdWriteData('1');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2:IN1=0;IN2=1;ENA=1;delay(150);ENA=0;delay(150);LcdWriteData('2');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3:IN1=0;IN2=1;ENA=1;delay(200);ENA=0;delay(100);LcdWriteData('3');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4:IN1=0;IN2=1;ENA=1;delay(250);ENA=0;delay(50);LcdWriteData('4');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5:IN1=0;IN2=1;ENA=1;delay(300);ENA=0;delay(0);LcdWriteData('5');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

}

//void  shoudong(void)
//{
//if(change == 0)
//                        {
//                        Delay1ms(20);
//                        if(change== 0)
//                                {
//                                speed=speed+1;
//                        if(speed==6)
//                                {speed=0;}
//                                }
//                           switch(speed)
//                           {
//                           switch(speed)
//                           {
//                           case 0:IN1=0;IN2=0;LcdWriteData('0');LcdWriteCom(0x80);break;
//                           case 1:IN1=0;IN2=1;ENA=1;delay(100);ENA=0;delay(200);LcdWriteData('1');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2:IN1=0;IN2=1;ENA=1;delay(150);ENA=0;delay(150);LcdWriteData('2');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3:IN1=0;IN2=1;ENA=1;delay(200);ENA=0;delay(100);LcdWriteData('3');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4:IN1=0;IN2=1;ENA=1;delay(250);ENA=0;delay(50);LcdWriteData('4');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case 5:IN1=0;IN2=1;ENA=1;delay(300);ENA=0;delay(0);LcdWriteData('5');LcdWriteCom(0x86+0x40);break;
//
//                           }
//
//
//                           }
//                        }while(!change);
//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zhineng(Ds18b20ReadTemp());//温控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显示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当前温度值
{
          uchar  datas[] = {0, 0, 0}; //定义数组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T');                 //显示
                LcdWriteCom(0x81);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2);
            LcdWriteData('m');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p');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S');
        LcdWriteCom(0x81+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p');
        LcdWriteCom(0x82+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3+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4+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d');
        LcdWriteCom(0x85+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
        else
        {
        datas[0] = temp / 100;
        datas[1] = temp % 100 / 10;
        datas[2] = temp % 10;
        }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十位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个位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A);
        LcdWriteData('C');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Delay1ms(u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 函数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temp=~(temp-1);
                temp=temp*0.625+0.5;
          }
         else
          {
                temp=temp*0.625+0.5;
        }
        return(temp);

}

网友A: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T');                 //显示
                LcdWriteCom(0x81);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2);
            LcdWriteData('m');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p');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S');
        LcdWriteCom(0x81+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p');
        LcdWriteCom(0x82+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3+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4+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d');
        LcdWriteCom(0x85+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感觉这写法像是按代码行数拿工钱的

网友B:
在zhineng()中使用了许多单行注释,仅注释了第一条语句,但随后的所有语句均被执行。

网友C:
你不考虑运行的时序的?
你应该把显示押后到100ms或者更久刷新一次
先把用一组变量当显存,时间到就填入显示,没有道理要连续写两次的
显示对于单片机执行的优先度是非常次的,不需要用大部分资源来刷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考虑运行的时序的?
你应该把显示押后到100ms或者更久刷新一次
先把用一组变量当显存,时间到就填入显 ...

好嘛,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