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试过将stc单片机的无源晶振替换成有源晶振的吗?怎么接线呀?效果怎么样?

楼主:
有大佬试过将stc单片机的无源晶振替换成有源晶振的吗?怎么接线呀?效果怎么样?

最近想用stc8f2k系列单片机制作一台高精度的频率计,考虑到有源晶振的稳定性比无源晶振的要高得多,所以想把无源晶振替换为有源晶振,不知道大佬们知不知道有源晶振在stc单片机上的怎么接线?效果如何?

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有缘晶振的接线方法,但是有一说一,摸棱两可的。

网友A(2020-03-30):
所谓高得多只是在晶振参数上看起来是好很多而已,实际上区别并不大
有源晶振就是按你的图片上接的,左边的是顶层的视角,右边的是底层的,1脚是空脚
STC的单片机机是使用默认时钟源的,所以,你还要在程序中设定时钟源为外部时钟才行

网友B:
晶振out 接到 XTALI 就可以

网友C:
有源晶振的引脚,具体要看你买的型号的规格书;
把晶振的OUT脚串个几十欧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XTAL1脚,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说得无错,输出串个39欧到22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谓高得多只是在晶振参数上看起来是好很多而已,实际上区别并不大
有源晶振就是按你的图片上接的,左边的是 ...

但是,对于超短定时来说,晶振的精度至关重要,精度不高,数据和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但是,对于超短定时来说,晶振的精度至关重要,精度不高,数据和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所谓"超短"是多少时间?
一般来说,所能测量的时间就时钟的1/20左右,这个相对精度还可以
也就是说10MHZ晶振的1T的STC单片机测量时间2uS以上(500KHZ)的时间只能是达到一个勉强的精度,而且,还得是代码效率非常高的情况下
真正能精度的,测量个100KHZ也只能达到1%的精度
不知道你测量的频率是多高的?

网友F:
晶振一段接stal1,另一端接+5v vc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谓"超短"是多少时间?
一般来说,所能测量的时间就时钟的1/20左右,这个相对精度还可以
也就是说10MHZ晶 ...

也不高,大概最高10MHz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谓"超短"是多少时间?
一般来说,所能测量的时间就时钟的1/20左右,这个相对精度还可以
也就是说10MHZ晶 ...

对于stc单片机来说,我已有现成的程序以及实物,能将能测的频率测到10MHz的频率,误差在十万分之一内,所以,为了使测量的时候更加稳定,我才把无源晶振换掉,换成有源晶振。
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