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的功能介绍和使用方法教程

楼主(2020-03-30):
Multisim主要是用来做电路图绘制、仿真的程序。本教程介绍Multisim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Multisim界面简介

Multisim 是电路设计套件里完成电路图绘制和仿真的 EDA 工具。
Multisim 能够用来作电路图输入、仿真以及导出到后续步骤,比如 PCB 输出。

Multisim的用户界面

Multisim 的用户界面包含以下几部分:

①菜单栏              ②组件工具栏              ③标准工具栏              ④主工具栏
⑤放置探测器工具栏              ⑥使用中工具栏              ⑦仿真工具栏              ⑧工作区
⑨查看工具栏              ⑩仪器工具栏

详细说明见下表:

名称
功能
1
菜单栏
包含所有功能的命令
2
组件工具栏
包含画电路图用到的各
种组件数据库的按钮
3
标准工具栏
包含常规功能的一些按
钮,比如复制,剪切,粘贴等
4
主工具栏
包含 Multisim 常见功能的
按钮
5
放置探测器工具栏
包含各种探测器的按钮
6
使用中工具栏
包含设计中使用的组件
的列表
7
仿真工具栏
包含开始、停止和暂停仿
真的按钮
8
工作区
画电路图的区域
9
查看工具栏
包含改变显示方式的按
10
仪器工具栏
包含每种虚拟仪器的按

概述

本教程通过设计一个采样模拟小信号,放大,并用简单的数字计数器计算它 的周期的电路学习电路设计的流程,从电路图绘制到仿真。

电路图绘制

接下来,我们将完成下图所示的电路图绘制.

创建文件

按以下步骤完成设计文件创建:
1. 打开 Multisim。 一个名为“Design1”的空白文件已经在工作区打开。
2. 选择 File > Save as 弹出保存对话框。
3. 指定存储目录,以 MyGettingStarted 作为文件名,保存。

提示:为避免文件意外丢失,可设置自动保存:Options > Global options > Save > Auto-backup。

放置元器件

按以下步骤完成放置元器件的工作:
1. 点击 Place > Component 打开 Select a Component 对话框。
2. Group 栏选择 Indicators,Family 栏选择 HEX_DISPLAY。
3. 在 Component 栏选择 SEVEN_SEG_DECIMAL_COM_A_BLUE。然后点击 OK。

此时,光标上就跟随有元器件的符号。
4. 在工作区右下方单击,就放置了一个 7 段码数码管的符号,标识符为 U1.
5. 用同样的方式添加其他数字计数器电路的元件符号。如下图所示。

提示:添加 200Ω的电阻后,按 Ctrl+R 键,可使其由水平旋转为垂直。

当添加了电阻 R2,双击它,阻值改为 180Ω。
提示:每个元器件的 Group 和 Family 参数详见下面的元件目录列表。 注意:通常电阻、电容、电感缺省没指定引脚类型,为了后续在Ultiboard 里的
PCB 输出,这里需要指定引脚类型。

6. 如下图所示,添加计数器控制模块的元件。 右击每个 SPDT 开关,选择 Flip horizontally。

7. 添加模拟放大模块的元件,根据需要翻转。双击电压源(V1),把峰值改 为 0.2V。

8. 添加如下图所示的旁路电容模块元件。

9. 添加如下图所示的连接头元件。

元件列表

连线

移动光标至元件的引脚时,光标会变成十字型,表示可以开始连线了。 按以下步骤完成设计的连线工作:

1. 在要连线的元件引脚单击,然后移动光标。
2. 到目标元件的引脚单击,完成连线。

3. 数字计数器模块连线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4. 完成全部连线后如下图所示:

用Multisim 仿真可以尽早发现设计中的错误,省时省钱。

虚拟仪器

在这一节,将仿真设计并用虚拟示波器查看仿真结果。
1. 为开关 S1、S2 设置交互键:
a. 双击每个开关,然后选择 Value 标签。
b. 设置开关的切换键:S1-E,S2-L。
2. 按 E 使能计数器。
3. 选择 Simulate > Instruments > Oscilloscope,添加示波器。
4. 示波器的连线如下图所示:

提示:为了区别示波器的通道 A 和通道 B,可以双击通道 B 的连线,修改其颜色。

5. 双击示波器,打开其前置面板。
6. 选择 Simulation > Run。

运放的输出就显示在示波器上。

7. 调整参数:Timebase 2ms/Div,通道 A 的 Scale 500mV/Div。单击 Reverse
将背景变为白色。
示波器的显示如下图所示:

仿真时,七段码数码管显示计数结果,同时 LED 在每个计数周期结束闪烁一 次。
8. 在仿真运行时执行以下操作: a. 按 E 可启动和停止计数器。 b. 按 L 可是计数器置 0.
c. 按 Shift+A 观察电位器减小的影响。反之,按 A 电位器增大。

提示:上述操作除了用按键执行,也可以直接用鼠标操作。

分析

在这一节,我们将用 AC Sweep 来分析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按以下步骤来完成运放输出端的 AC Sweep:
1. 在放置探针工具栏,选择 Place voltage Probe。

2. 把探针放到运放的输出端(6 号引脚)。

提示:当探针放到连线上是,会变成绿色,反之,是灰色。

3. 选择 Simulate > Analyses and Simulation,弹出 Analyses and Simulation 对 话框。

提示:除了用菜单操作,也可以单击 Simulation 工具栏的 Interactive。
4. 在 Active Analysis 栏选择 AC Sweep,然后单击 Run。打开分析结果的图表。

图表

图表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可以用来查看,修改,保存和导出仿真结果。下

面以示波器为例。
1. 确认 Simulation 工具栏的 Interactive 选择,运行仿真。

网友A(2022-02-11):
学习电路基础的必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