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0-03-30):
蓝牙模块有手机端的控制app吗?

楼主:
蓝牙模块:属于WPAN无线个域网,即点对点、多点对多点、主要是用来连接一些外接设备的,或者是在近距离进行数据传输。蓝牙传输带宽是1Mbps,它的通信距离一般都是10米,最新的版本Bluetooth5.0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50米。
WiFi模块:传输范围是120米,传输速度最大可以达到11Mbps。WiFi是属于WLAN无线局域网,支持多个终端设备同时传输的网路模式。
同时两者都有手机端的apk文件

网友A:
有用于蓝牙串口透传的APP,比如LightBlue

网友B:
我只用过WiFi模块ESP8266
手机APP   “TCP连接”   可以自定义发送字符或十六进制,自定义按键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WiFi模块ESP8266
手机APP   “TCP连接”   可以自定义发送字符或十六进制,自定义按键  很方便

ESP8266-01正常使用会发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P8266-01正常使用会发烫吗?

正常不会发烫,注意供电是3.3V还是5V,有没有短路

网友C:
有的,例如使用nrf connect等等。

网友C:
有的,例如nrf connect等等。

网友D:
通信距离不同

网友E:
有的,蓝牙模块是近距离传输用的,能基本保持721Kbps的传输速率,不过比较贵点,WiFi不太了解

网友F(2020-05-11):
蓝牙模块要求比较简单,大多使用场景为近距离通信,所以要求低些。 WIFI 对信号质量,功耗,吞吐量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