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感无刷电机驱动板程序调试成功了,特来一起分享

楼主:
请看贴图和视频!

12V2A电源和电机驱动板1

12V2A电源和电机驱动板1

12V2A电源和电机驱动板2

12V2A电源和电机驱动板2

12V2A电源和电机驱动板3

12V2A电源和电机驱动板3

网友A(2020-03-30):
正在做优化中,做好优化后就贴上去

(1) 换相功能
本设计采用三相全桥星形联结,使用二二导通方式,有六种导通状态,转子
很转 60°换一种状态。导通状态的转换通过软件来完成。根据 P2口与 MOSFET
管的连接关系,二二导通方式的控制字如下表 4-5(1)
表 4-5(1)二二导通方式控制字(正转)
导通管 P2.5 P2.4 P2.3 P2.2 P2.1 P2.0 控制字
V1、 V2 0 0 1 1 1 0 0EH
V2、 V3 0 0 1 1 0 1 0DH
V3、 V4 1 0 0 1 0 1 25H
V4、 V5 1 0 0 0 1 1 23H
V5、 V6 0 1 0 0 1 1 13H
V6、 V1 0 1 0 1 1 0 16H
(2) 转速控制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转速控制原理与普通电动机一样,直流电机的变速主
要有 3 种方式:
1.控制电枢电压改变电机的转速。
2.控制电机的励磁电流改变电机的转速。
3.在电枢回路中,串联电阻改变电机的转速。
本设计采用调节电枢电压的方式来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转速。可以通过
PWM 方法来控制电枢的通电电流,实现转速的控制。本设计中通过下图 4-5(2)
电路产生宽度可变的脉冲电压,控制 3 个与门 7409 的 B 输入端。当脉冲电压输
出低电平时,使与门 7409 输出低电平,开关电路的 MOSFET管 V4、 V6、 V2 被封
锁;当脉冲电压输出高电压时,与门 7409 的输出状态取决于单片机的控制字,
MOSFET管 V4、 V6、 V2的导通与截止按正常换向状态进行。

(3) 转向控制
对于无刷直流电动机,实现电动机的反转的原理与普通直流电动机一样,只
要改变励磁磁场的极性或改变电枢电流的方向,本设计采用改变电枢电流的方向
来实现无刷直流电机的反转。本设计中,转向的控制也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通
过送反转控制字到 P2口即可。无刷直流电动机反转控制字如表 4-5(3)
表 4-5(3)二二导通方式控制字(反转)
导通管 P2.5 P2.4 P2.3 P2.2 P2.1 P2.0 控制字
V4、 V5 1 0 0 0 1 1 23H
V3、 V4 1 0 0 1 0 1 25H
V2、 V3 0 0 1 1 0 1 0DH
V1、 V2 0 0 1 1 1 0 0EH
V6、 V1 0 1 0 1 1 0 16H
V5、 V6 0 1 0 0 1 1 13H
(4)启动限流控制
与普通直流电机一样,在电动机启动时,由于转速较低,转子磁通切割定子
绕组所产生的反电动势很小,因此可能产生过大的电流,必须加限流电路图的限
流电路是由采样电阻 R和比较器 LM324硬件组成。当电动机启动时,启动电流增
大,在采样电阻 R上的压降增大,当压降等于给定电压 U0 时,比较器 LM324 输
出低电平,使 MOSFET开关管 V4、 V6、 V2被关断, R上的电流迅速减小, R上的
压降也减小;当压降降到小于给定电压 U0 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 MOSFET
开关管 V4、 V6、 V2恢复正常的通断顺序。如此下去,电流被限制在 U0/R 上下,
达到限流的目的。

根据系统功能需求以及系统硬件的结构, 本课题采用模块化设计。 其优点有:
单个模块结构的程序功能单一、易于编写、调试和修改;对程序的局部修改,可
以使无关的部分保持不变;程序可读性好,便于功能扩展和版本升级;对于使用
频繁的子程序可以建立子程序库,便于多个模块调用;可实现多人同时进行程序
的编写和调试工作,缩短程序编写时间。本系统包括以下几个模块:
A: 电机启动模块
B: 电机反转模块
C: 电机停止模块
D: 电机加速模块
E: 电机减速模块

基于 AT89S51单片机无刷电机驱动器设计总程序流程图如下图

MCS-51单片机控制直流无刷电动机是十
分可靠的,设计中应用到了较多的知识,采用了保护电路模块,复位电路
模块等保护措施,应用了许多较新的元器件,电路图中有显示模块电路、
复位模块电路、按键模块电路、驱动器端子输入模块电路、判停模块电路
、下载模块电路等等电路设计,很好的实现了用单片机控制直流无刷电动
机的正转、反转、加速、减速、急停等功能

无刷电机驱动流程图

 无刷电机驱动流程图

网友B:
无刷电调想玩很久了

网友C(2020-08-05):
可以共享一下吗,正需要此资料

网友D:
没看到资料哦

网友E:
你好,可以说说怎么找换向点?

网友F:
是不是用PWM直流逆变交流,像三相交流电机一样就可以转动,换相就可以正反转。

网友G:
有代码可以參考学习一下吗??

网友H(2021-01-29):
有开发板卖吗

网友I(2021-04-01):
共师兄习中。最近我也在学习这个无刷电调。

网友J:
有仿真程序嘛

网友K(2021-07-12):
我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L:
220V输入 310v输出,无刷有感4kw电器 驱动控制方案有吗
需要1500rpm/2800rpm转速手动按键切换

网友M:
有代码可以学习下吗?

网友N(2021-10-14):
版主,电机控制板 有上某一个宝店吗?

网友O(2022-02-25):
最近刚想玩一个试试

网友P(2024-05-09):
参数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