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需要预先学会什么知识?

楼主(2020-03-30):
本人大三,想快速补单片机课程,想知道预先学什么知识

网友A: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给你一些建议,学习单片机之前要先掌握一门语言,我刚开始接触时是学的C,然后就是对单片机开发环境的了解比如keil等,可以先从51单片机入手,比较简单,然后可以根据一些视频学习写程序,我有一个单片机的视频如果你需要可以联系我,然后可以用proteus进行一些仿真之类的,先把51掌握了再说学其他的吧

网友B:
C语言和汇编语言以及protues、keil软件的使用

网友C:
首先学编程语言然后学习51单片机把定时器串口中断弄明白买一个51开发版实践,然后就慢慢接触其他单片机

网友D:
基本的编程技能,C和汇编语言,模拟和数字电子等。

网友E:
C语言啊,还有单片机的简要构造,可以先看看视频

网友F:
显示c++,之后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这本书,师傅会让你先用keil软件编程,之后用hex文件在proteus软件上仿真运行

网友G: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最好了解一下汇编

网友H:
建议软件 硬件 同时着手

网友I:
直接看郭天祥的书就可以了

网友J:
单片机课程的话:需要《模拟电子电路基础》推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视频,B战上面有
《数字电子电子基础》同样是这样的。(C语言啊这个因为单片机用的比较简单,直接上手也行)
想实战的话可以先学51单片机,我推荐你郭天祥的,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写的代码都是现敲的你能看到他的思维过程;学完51就可以买32了,这个我就不推荐了

网友K:
学一下C语言,然后熟悉一些仿真软件。单片机的话从51单片机入手

网友L:
先从C语言起步吧,然后是C51,用Proteus和keil仿真实现

网友M:
学习单片机之前要先掌握一门语言,我刚开始接触时是学的C,然后就是对单片机开发环境的了解比如keil等,可以先从51单片机入手,比较简单,然后可以根据一些视频学习写程序,我有一个单片机的视频如果你需要可以联系我,然后可以用proteus进行一些仿真之类的

网友N:
需要学习电路基础,数模电,然后51单片机控制原理。买开发板结合视频实验。

网友N:
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

网友O:
C语言,然后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自己买块开发板玩一玩,自己能做一些简单的小功能,你就已经跑赢你大部分的师兄了

网友P:
我觉得首先时要会一种计算机语言比如c或c++,能让你在学习过程中省掉很多麻烦的,然后是电力电子知识,其次要买一块开发板跟着配套视频进行学习,最后多动手做一些开发板实验,最好参加个比赛进行学习练习,而且对以好找工作很有好处。

网友Q:
接触了单片机两年而已,并不是很精通,以个人的学习经历来跟你说一下:

网友Q:
接触了单片机两年而已,算不上精通,以个人学习经验来跟你说一下:
首先是最基础的C语言,不需要精通C语言,只要有:循环、选择、判断语法基础,逻辑,数组,函数这些的知识点就基本上入门没什么难度了;
其次,需要有一点点的电路编辑基础,会操作使用Proteus(仿真)就差不多了,后期可以晋级Altium Designer进行电路设计进行项目开发;
编写程序的话使用的是keil,keil 5相对会友好一些;
前期的开发可以从简单的来,慢慢的进入到较为复杂的开发(驱动LED---驱动数码管---各种外设的使用和组合);
我在用的普中科技开发教程,对入门来说是比较方便(那时候不懂有仿真这东西,现在想想是血亏),网上的资料也很多,可以在网上找资料来开发

网友R:
首先是C语言,其次就是软件的使用:proteus仿真,keil4,Isis。以及原理图的绘制

网友S:
想快速补单片机找专人专授,其他捷径指望很难!尤其你只想学个51单片机后,你一出来会发现很少招只会玩51的

网友T:
C语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尤为重要

网友U: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做基础,然后单片机基础,最后用keil写程序,protue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