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电路的调试问题,求指导学习方向

楼主(2020-03-30):
纯菜鸟,需要输出50ma电流,输入最好能是5v或者3.3v直流,我做电磁流量计  励磁用,其实就是这种。。。
但我仿真怎么都不对,参数也不知道咋调。。。希望大佬们能给予一些指导

网友A:
1)仿真软件总是比较理想的,仿真模型要有.2)调节参考电压和输出限流电阻,输出电流应该有变化

网友B:
参考电压为LED导通之后有正向压降,一般相对稳定,用TL431,稳压管或者二极管也是一样的,参考电压稳定就行R3和R6是恒流取样电阻,图中是两种恒流电路,一种是用NPN的,另一种是用PNP的,看你的需要

参考/R3(左边电路),参考电压/R6(右边电路),就是恒流电流的大小,
参考电压和取样电阻的值,你可以参考你手头的材料来决定

两个电路的性能大概是10%的电流精度,实际测量过的
这种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恒流电路,性能实际上一般,要看你对电流的精度要求高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