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各位大神,在下不才自己设计了一个ss8550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但是工作不稳定,单片机是3.3v的,继电器是5v。麻烦各位大神推荐一个稳定的驱动电路吧。谢谢

网友A:
STC的直接驱动就可以。

网友B:
R3电阻脚1接单片机IO口,Vcc为5V电压。

网友C:
工作不稳定的原因是继电器也只供电3.3伏,还是继电器供电5伏工作还是不稳定?5伏的继电器供电只能5伏,不宜再使用PNP型的三极管,换NPN型的8050吧

网友D:
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单片机受到继电器的干扰,例如,电源同时提供3.3V和5V,并且继电器消耗太多电流以导致3.3V下降, 或继电器的打开和关闭会引起电磁干扰,从而影响单片机的操作。

网友E:
楼上正解。由于继电器开关电流比较大,会引起传导干扰,使5V电源短时间内下降,引起3.3V下降,而导致单片机复位。可以在继电器的电源端附近加上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和104的瓷片电容。

网友F:
3楼的电路不可行,一般是不会用低电压的单片机的IO去吸入高电压的电流的,容易击穿单片机的IO,特别是像STC这种IO结构
按我的电路,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找一下其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