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驱动,STM32F107的工程,已经移植好

楼主(2020-03-30):
文件已经移植好了,草草的移植测试了下,欢迎大家一起维护找bug,多多指教,emmc是用的sdio协议,加油!!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emmc.h"

int main()
{
        u8 i=0;

        SysTick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FRO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1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PRECHIN STM32F4");
        LCD_ShowString(10,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TEST");
        LCD_ShowString(10,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www.prechin.net");

        while(EmmcInit())//检测不到SD卡
        {
                LCD_ShowString(10,1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Error!");
                printf("SD Card Error!\r\n");
                delay_ms(500);
        }

         FRONT_COLOR=BLUE;        //设置字体为蓝色
        //检测SD卡成功
//        printf("SD Card OK!\r\n");
        LCD_ShowString(10,1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OK    ");
//
//        printf("SD Card Size: %lldMB\r\n",SDCardInfo.CardCapacity>>20);
        LCD_ShowString(10,12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Size:     MB");
        LCD_ShowNum(10+13*8,120,MyEmmcCardInfo.CardCapacity>>20,5,16);//显示SD卡容量

        switch(MyEmmcCardInfo.CardType)
        {
                case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printf("Card Type:SDSC V1.1\r\n");
                        LCD_ShowString(10,14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Type: SDSC V1.1");
                        break;
                case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printf("Card Type:SDSC V2.0\r\n");
                        LCD_ShowString(10,14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Type: SDSC V2.0");
                        break;
                case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printf("Card Type:SDHC V2.0\r\n");
                        LCD_ShowString(10,14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Type: SDHC V2.0");
                        break;
                case SDIO_MULTIMEDIA_CARD:
                        printf("Card Type:MMC Card\r\n");
                        LCD_ShowString(10,14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Type: MMC Card ");
                        break;
        }

        while(1)
        {
                i++;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0-08-15):
请问这个要如何存储和读取呢

楼主(2020-11-10):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要如何存储和读取呢

fatfs文件系统

网友B:
是用stm32f1系列的单片机驱动的么

网友C(2022-01-21):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要如何存储和读取呢

和sd卡协议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