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湿器的改造,想去掉触摸开关直接通电喷雾

楼主(2020-03-30):
这是一个触摸控制的加湿器,板子正面右下角的红线连触摸开关。想改造成通电就可以喷雾的,这样就可以通过智能开关控制了,应该是把开关连上就行了,但是红色触摸开关就一根线啊,不知道要跟谁连,求指导

网友A:
查看触摸集成块资料,可以找出集成块输出脚

网友B:
那跟红线就是关键,你看看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这样你就能用智能开关控制这条红线

网友C(2022-05-11):
红线连着的那个芯片可能是触摸芯片,你量一下摸了红线后,那个芯片的其他脚有没有高低电平变化,有的话,直接把那个脚电平接成变化后的电平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是要重新编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