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5 编译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办error: #928: incorrect use of va_start

楼主(2020-03-30):
求解答:stm32 keil5 编译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办:error:  #928: incorrect use of va_start

网友A:
va_start()函数的参数不对,或者参数类型不对。

网友B:
va_start()函数的定义拿出来看看,错误的原因有几种:
1。va_start()未声明
2。形参传输的变量类型不对

网友C(2020-10-14):
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23-08-21):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