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keil5出现这个错误该怎么办:Undefined symbol HC_SR501_Init (referred...

楼主:
stm32f103 keil5出现这个错误该怎么办:Undefined symbol HC_SR501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我这里是使用HC_SR501传感器 ,也有在main.c里面#include "Sensor_human.h"
Sensor_human.c里面也有#include "Sensor_human.h"

网友A(2020-03-31):
把Sensor_human.c加入项目。

网友B:
点魔术棒,里面C/C++,Include Paths,将头文件所在文件夹包含进去。

批注 2020-03-31

网友C:
.h文件里要定义一下函数,void  HC_SR501_Init(void);

网友D:
Sensor_human.c与Sensor_human.h是对应的,没有必要加extern,而且你要看一下mian.h,应该也有一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点魔术棒,里面C/C++,Include Paths,将头文件所在文件夹包含进去。

谢谢~添加了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文件里要定义一下函数,void  HC_SR501_Init(void);

谢谢~有定义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E:
谢谢~去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F:
如果方便的话将工程打包发出来比较好找问题
应该是extern的问题只要你需要用该函数时包含其头文件就行了不需要extern,

网友G:
1:Sensor_human.c 里面有 void HC_SR501_Init() 函数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谢谢~去掉了,还是不行

删掉。h文件,重写

网友I(2020-12-05):
大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