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单片机通过io口进行主从控制 求思路

楼主(2020-03-30):
最近接触51单片机遇到了一个问题,诚心希望得到各位前辈们的帮助由于只用一块单片机的io口不够用,于是想到用两块单片机 扩展,
      用两块51单片机,一块A, 一块B,假如我想用
单片机A的P1^0口输出0,则单片机B的P1^0也输出0;
单片机A的P1^1口输出0,则单片机B的P1^1也输出0;
……等等诸如此类
简单来说就是单片机A为主,单片机B为从,  用单片机A的io口控制单片机B的io口
求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谢谢 ! 在线蹲建议

网友A:
常用方法是串口通信
如  A   P1^0=0; 发送1
          P1^1=0; 发送2
B   串口接收  判断  if (BUFF==1)    P1^0=0;
                             if (BUFF==2)    P1^1=0;

网友B:
串口通信,TXD1接RXD2,RXD1接TXD2

网友C:
io口不够用也没有这样扩展的。扩展io的含义是把数量少的io变成数量多的io,你这样扩展还是一对一,怎么扩展呢。常用的扩展有,138的38译码器,两个级联可以变为4-16译码,164的串入并出,当然还有比如使用cpld、fpga等进行扩展等等

网友D:
楼上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常用的还有573,574进行IO扩展。

网友E:
1、通过串口、SPI、I2C等通讯

网友F:
方法有很多,看你具体需求了
1:直接换引脚多的单片机
2:用译码器,诸如74HC595这类的芯片,可以扩展很多引脚
3:如果一定要单片机控单片机,可以用单总线、串口、IIC、SPI等协议进行通信

网友G:
要是管脚足够用 A芯片的P1到B片子的P0 然后 B芯片里写个 P1=P0 这样最简单 可是怎么看都没意义啊 不知道你要干嘛也不好说 反正扩展端口和通讯控制都是好方法 我这个方法比较差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管脚足够用 A芯片的P1到B片子的P0 然后 B芯片里写个 P1=P0 这样最简单 可是怎么看都没意义啊 不知道你 ...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管脚不够用  就是想用一个单片机的io口去控制另一个单片机

网友H:
if语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