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蜂鸣器生日歌程序中的几个疑问,65536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3-30):
初学单片机(c语言也比较菜),望大佬救救我,万分感谢。以下是使用无源蜂鸣器播放的生日歌,
请问65536是什么意思呢?
请问T是计数值是机械周期的个数吗?
请问程序中的延时程序的for语句中的120是什么意思,这个for语句是做什么呢?
请问程序的主函数中的for(k=0;k<SONG_TONE[ i]/3;k++); 是什么意思呢?
请问程序的主函数中的DelayMS(10); i++; 是做什么呢?

T=65536-N=65536-Fi/2/Fr
计算举例:
设K=65536,F=1000000=Fi=1MHz,求低音DO(261Hz)、中音DO(523Hz)、高音DO(1046Hz)
的计数值。
T=65536-N=65536-Fi/2/Fr=65536-1000000/2/Fr=65536-500000/Fr
低音DO 的T=65536-500000/262=63627
中音DO 的T=65536-500000/523=64580
高音DO 的T=65536-500000/1047=65059
参考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3^7;
// 生日快乐歌的音符频率表,不同频率由不同的延时来决定
uchar code SONG_TONE[]={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
212,212,106,126,15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 生日快乐歌节拍表,节拍决定每个音符的演奏长短
uchar code SONG_LONG[]={9,3,12,12,12,24,9,3,12,12,12,24,
9,3,12,12,12,12,12,9,3,12,12,12,24,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 播放函数
void PlayMusic()
{
uint i=0,j,k;
while(SONG_LONG[ i]!=0||SONG_TONE[ i]!=0)
{ //播放各个音符,SONG_LONG 为拍子长度
for(j=0;j<SONG_LONG[ i]*20;j++)
{
BEEP=~BEEP;
//SONG_TONE延时表决定了每个音符的频率
for(k=0;k<SONG_TONE[ i]/3;k++);
}
DelayMS(10);
i++;
}
}
void main()
{
BEEP=0;
while(1)
{
PlayMusic(); //播放生日快乐
DelayMS(500); //播放完后暂停一段时间
}
}

网友A:
请问65536是什么意思呢?
是定时计数器TH0TL0计数溢出时的最大数,学好象两位十进制溢出时是100
请问T是计数值是机械周期的个数吗?
T是定时计数器从初始值至溢出时的计数值,如两位十进制 初始值是90,只需10次就溢出
请问程序中的延时程序的for语句中的120是什么意思,这个for语句是做什么呢?
120是用C语言写程序时延时1ms的经验值,用for循环计数120次就是1ms时间,有些地方用110 123 124等
请问程序的主函数中的for(k=0;k<SONG_TONE[ i]/3;k++);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是控制发出不同的音符
请问程序的主函数中的DelayMS(10); i++; 是做什么呢?
这一句是控制上面音符的播放时间,一般是一个节拍,i++是控制播放下一个音符

网友B:
将视频多看必次,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C:
1、65536=0xFF+1;
2、用for循环计数120次就是1ms时间不仅是经验值还与主频有关负责的写法都备注;
3、DelayMS(10);的作用是让两个不同音符中间容易分辨增加节奏感。
凑数的40行代码你已自问自答了不少,以上供参考没明白多看书就可以了。

网友D:
1、65536指的是计数器T0是一个可以对机器周期进行65536次计数。2、T我感觉应该写成T=(65536-50000)/262。3、for是循环语句,循环120次,只要t不到120,就一直执行他的语句。4、SONG_TONE[ i]生日歌有频率表,i 是几对应表里第几个数,k初值为0,k小于SONG_TONE[ i]/3时,k加1,继续循环,直到大于SONG_TONE[ i]/3时跳出循环。5、当k小于SONG_TONE[ i]/3时,执行下面括号语句,延时10ms,i 自加1,再去if里判断,实现频率表里每个频率逐个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