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关于74HC595串行输出点亮LED灯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0-03-30):
我想用两块74HC595级联输出电平来控制数码管的亮灭,上面的程序我想把0xfffe送给两片级联的74HC595芯片输出1111111111111110使得最后一个LED点亮,程序调试不出来,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仿真图在下面,不知道接法有没有问题,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hc595(uchar byteData);

sbit SER = P3^4;    //p3.4脚控制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 = P3^6;    //串行输入时钟
sbit RCK = P3^5;    //存储寄存器时钟

void main()
{
        while(1)
        {
                   hc595(0xfffe);
        }
}

/*功能: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给595,再并行输出*/
void hc595(char byteData)
{
    char i=0;
    for(i=0;i<16;i++)
    {
        SER = byteData>>15;        //送出15位数据
        byteData= byteData<<1;

        SCK = 0;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SCK = 1;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位移寄存器数据准备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RCK = 0;         //上升沿,让存储寄存器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RCK = 1;

}

网友A:
你这程序的for循环不应该是一次送16位后才右移,应该是送出8位后再右移至下一个芯片

网友B:
程序没有大问题,就是数据类型用错,传递不了16位数据
错误:void hc595(char byteData)
正确:void hc595(unsigned int byte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大问题,就是数据类型用错,传递不了16位数据
错误:void hc595(char byteData)
正确:void hc ...

已解决,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