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个C51单片机串口收发数据+poteus+labview上位机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
自己新学,弄了2天,才成功,可以收发字符或字符串,并且能够判断输入的数据,方便做下一步的操作!可以上位机发送字符串,测试连接(其他的我还没改),也可以自己改一下就可以,主要为了测试上位机labview和单片机连接串口通信的第一步。

网友A(2020-03-31):
只有点击测试返回'OK',有效,其他的还没改,很简单,晚了,要睡了,有时间再改,也可自己改。

网友B:
兄弟 想问下你的visa驱动怎么装 我一直装不成功

网友B:
你这个19版本太高了 能不能去把vi降级 我18打开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想问下你的visa驱动怎么装 我一直装不成功

不成功,卸载、重启再装一次吧,我之前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 想问下你的visa驱动怎么装 我一直装不成功

这个当初安装labview的时候是没有的,要自己去下的,他类似一个插件一样,去百度查"labview串口仪器控制visa" 这类关键词,会有很多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