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制作了一台LED电子钟

楼主(2020-03-31):
  学习单片机一段时间了,一直想做一个东西来验证一下自己的学习效果,“流水灯”之类觉得太简单;“示波器”、“扫频仪”、“LCR”、“晶体管特性曲线仪”等仪器又觉得太难,自己觉得还是制作一个电子钟难度比较适中。
  只所以选择制作LED显示的电子钟,是因为去年在网上30元买得有96只1寸的LED数码管,总得把它们消化点才是。当然成功后我还会再制作LCD显示的电子钟,那是后话。
  原本想用14个LED数码管来制作这个电子钟,让它直接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其中“年”用4位,免得再出现当年“千年虫”的问题,其它通通用两位,当然还可以多加一位用来显示“星期”。但这样一来,这个电子钟就显得太宽了,做出来有点庞大。
  最后还是决定按照传统方法,用6位LED数码管就行了,用一个按键来切换日期与时间的显示。
  根据以上想法设计的电路原理图:

  要让钟走起来不难,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代码,关键的难点是时钟的设置(调整)。
  我希望在进入设置状态时,对应的LED应该能够闪烁,以提醒我当前设置的是年、月、日、时、分、秒的哪一位(其实都是两位)?
  由于每位LED数码管都采用动态显示,在动态显示时又如何使某两位闪烁,一下子没想通怎么做。
  参考了很多网上的资料以及翻了很多书籍,都没发现哪一款LED数码管的电子钟在设置时间或日期时,对应的LED数码管能够闪烁,也许是我没有看懂别人的代码。
  想了几天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知道,LED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无非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只让一只LED数码管亮,其余的LED数码管是不亮的,下一个时刻才让下一位LED数码管亮,循环往复,只要时间足够快,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作用,我们看到所有的LED数码管都是亮着的。
  我的办法就是:需要闪烁的这两位LED数码管,当轮到它们亮时暂时不亮,将亮的机会让给其它的数码管,这就使得它们“灭”的时间长一点,能让眼睛感觉到;轮到它们亮时,就让它们循环多亮一段时间,它们循环结束以后才将亮的机会交给其它的数码管。这样的效果,通过眼睛看到,这两位数码管一灭一亮地闪烁起来了。实际情况下,其它数码管也有轻微的闪烁,但没有这两位明显,眼睛不容易观察到。
  我就通过这个伎俩用来欺骗眼睛。
  由于机器配置有点低,所以这个效果用Proteus仿真不出来,只有用面包板实际搭电路才行。
  我通过测试,闪烁的数码管“亮”时,循环4次就够了,次数多了,其它数码管就会跟着闪烁起来;次数少了闪烁又不明显。
  说这么多,只是思路,具体实现看源代码。
  结构上,采用了4个按纽开关进行控制:
  1、【设置/移动/退出】;
  2、【加】;
  3、【减】;
  4、【确定/翻页】。
  各按纽功能解说:
  【设置/移动/退出】按纽的功能:
  单击第①次,进入(设置),第一位(其实是两个数码管,下同)闪烁;
  单击第②次,第二位闪烁;
  单击第③次,第三位闪烁;
  单击第④次,下一页第一位闪烁;
  单击第⑤次,下一页第二位闪烁;
  单击第⑥次,下一页第三位闪烁;
  单击第⑦次,退出(设置),进入走时状态。
  【加】、【减】:只在设置状态有效;
  【确定/翻页】:在设置状态下,保存并退出设置;在走时状态下,切换日期和时间。
  用面包板搭建的功能验证电路证实了上述想法。

  在面包板上成功以后,开始成品制作。
  电子钟由三个模块组成:显示板、控制板和电源板。
  显示板由6个LED数码管组成,用一块9×15CM的洞洞板裁成两块拼接而成,为了使两块洞洞板保持在一个平面,在它们的后面又加了一块装修吊顶用的“轻钢龙骨”作为支撑:

  为了避免焊接错误,数码管相同的段用相同颜色的导线连接。

  七个段由这七个插针输出

  每一位数码管的控制由一块单独的控制板完成,这块控制板固定在数码管背面的“轻钢龙骨”上,它们构成了完整的显示模块,通过插针与单片机主控板连接。

  单片机模块:

  因为电源是12V的,所以用7805将电压控制在5V:

  电源模块采用成品12V/1A开关电源,这种电源在网上1.50元一只(输出线被剪掉的),我买得有几十只,另外家人多年来丢弃的各种电源,都被我收集了起来,也有几十只,不管做什么电子装置,我都能找到合适的电源。

  各个模块连接起来工作正常了:

  日期显示:

  时间显示:

  用捡来的层板制作外壳:

  外壳全部用白乳胶粘接,没用一颗钉子。

  贴上黑胡桃木的贴皮美化一下:

  内部布局:

  开关电源的PCB板很小,不好单独固定,我是将电源外壳锯掉一部分,利用它内部的卡槽来固定电源。

  右下角那片软包装锂电池是3.7V/180mAh的,在不使用电子钟时给DS1302供电,以免丢失设置好的时间。

  后盖板的螺丝孔与里面的螺帽对得很正,我是怎么做到的?给大家分享一点经验:先在后盖板适当位置钻孔,这时只需注意孔的中心与左右边缘的距离等于螺帽的半径,也就是说,螺帽应该紧贴着侧面板外沿,这个可以用尺子测量画线再钻孔;然后将4颗螺丝与螺帽固定在后盖板上,在前面板还空着的情况下,将后盖板小心地在后边推到位,用一根长一点的竹签粘少许兑好的AB胶,从前面窗口伸进去,将它们涂到螺帽与侧面板之间,这时不需要涂多少,只要能将它们粘住就行,等几个小时AB胶固化后,再将后盖板及螺丝一同拆下来,这时螺帽就已经粘在侧面板上了。再次兑一些AB胶,将螺帽与侧面板胶水不足的地方补足即可。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就当我没说。
  薄膜开关的功能定义:

原理图及代码:
为了节约大家的黑币,所有文件压缩在一块。

网友A:
好东东啊 下面是楼主的主程序:
/*******************************************************
功能:LED数码管电子钟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定义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 xms(晶振:11.0592MHz,)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从DS1302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Data( uchar addr );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数据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 uchar x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302( uchar addr, uchar dat );        //向DS1302某地址写数据
void SET_DS1302();                                                        //设置日期时间
void GetTime();                                                                //读取当前时间日期
void LedDisplay();                                                        //显示数据
void Scan_Key();                                                        //扫描键盘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void Play();                                                                //蜂鸣器发音
void Format_DS1302();                                                //日期格式化

sbit RST = P3^5;                        //DS1302复位线
sbit SDA = P3^6;                        //DS1302数据线
sbit CLK = P3^7;                        //DS1302时钟线

sbit NOT = P3^4;                        //日期分隔小数点和时间分隔冒号(1-冒号亮、0-小数点亮)

sbit BEEP = P1^7;                        //蜂鸣器输出端口

uchar Current_Time[7];                //保存所读取的日期时间(秒分时日月周年)
uchar Display_Buffer[12];   //处理过的日期时间,用于数码管显示

uchar DelayTwinkle = 5;                //闪烁延时长度,原200
uchar TimeTwinkle = 4;                //闪烁显示时间,原30
uchar WeiTwinkle = 0;                //闪烁的位
uchar TimeShake = 100;                //去抖动延时时间长度

uint BeepTime = 0;                //蜂鸣器响一次的间隔时间

uint Set_State = 0;                        //0:走时状态、1:设置状态。
bit DateTime_State = 0;                //0:显示时间、1:显示日期。
uint Count = 0;                                //记录“K_Setup”的状态

//按键定义
sbit K_Setup        = P1^2;                //设置/移动/退出
sbit K_Add                = P1^3;                //加1
sbit K_Sub                = P1^0;                //减1
sbit K_OK                = P1^1;                //保存并退出/翻页
sbit K_GND                = P1^4;                //由于薄膜开关的原因,此脚定义为地。

sbit K_FORMAT        = P1^5;                //格式化(使日期时间内容为:2019-06-17 12:00:00)

//共阳LED数码管位码(从左到右:1、2、3、4、5、6)
//用PNP管驱动
code uchar WEI_CODE [] =
{
        0xFE,                //1          11111110
        0xFD,                //2          11111101
        0xFB,                //3          11111011
        0xF7,                //4          11110111
        0xEF,                //5          11101111
        0xDF                //6          11011111
};

//共阳LED数码管段码
code uchar DSY_CODE [] =
{
        0x40,                //0
        0x79,                //1
        0x24,                //2
        0x30,                //3
        0x19,                //4
        0x12,                //5
        0x02,                //6
        0x78,                //7
        0x00,                //8
        0x10                //9
};

// 延时 xms(晶振:11.0592MHz,)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 x-- )
        {
                for( i=0; i<111; i++ );
        }
}

//蜂鸣器发音
void Play()
{
        uchar i, j;
        for( i = 0; i < 250; i++ )
        {
                BEEP = ~BEEP;
                for (j = 0; j < 30; j++ )
                {
                        _nop_();                //延时时间长短决定发音频率
                }
        }
        BEEP = 0;
}

//从DS1302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t;
        for ( i = 0; i < 8; i++ )
        {
                b >>= 1;
                t = SDA;
                b |= t << 7;
                CLK = 1;
                CLK = 0;
        }
        //BCD码转换
        return b / 16 * 10 + b % 16;
}

//从DS1302指定位置读数据
uchar Read_Data( uchar addr )
{
        uchar dat;
        RST = 0;
        CLK = 0;
        RST = 1;
        Write_A_Byte_TO_DS1302( addr );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
        CLK = 1;
        RST = 0;
        return dat;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 uchar x )
{
        uchar i;
        for ( i = 0; i < 8; i++ )
        {
                SDA = x & 1;
                CLK = 1;
                CLK = 0;
                x >>= 1;
        }
}

//向DS1302某地址写数据
void Write_DS1302( uchar addr, uchar dat )
{
        CLK = 0;
        RST = 1;
        Write_A_Byte_TO_DS1302( addr );
        Write_A_Byte_TO_DS1302( dat );
        CLK = 0;
        RST = 0;
}

//设置日期时间,括号里面是地址
//秒(0x80)分(0x82)时(0x84)日(0x86)月(0x88)周(0x8a)年(0x8c)
void SET_DS1302()
{
        uchar i;
        Write_DS1302( 0x8E, 0x00 );        //写控制字,取消写保护
        for ( i = 0; i < 7; i++ )
        {
                Write_DS1302( 0x80 + 2 * i, ( Current_Time[i] / 10 << 4 ) | ( Current_Time[i] % 10 ) );
        }
        Write_DS1302( 0x8E, 0x80 );        //加保护
}

//日期格式化,使日期时间值为合法数据(使日期时间内容为:2019-06-20 12:00:00)
void Format_DS1302()
{
        Current_Time[0] = 0x00;                //秒
        Current_Time[1] = 0x00;                //分
        Current_Time[2] = 0x0C;                //12小时
        Current_Time[3] = 0x14;                //20日
        Current_Time[4] = 0x06;                //06月
        Current_Time[5] = 0x05;                //周5(星期日是一周的开始)
        Current_Time[6] = 0x13;                //19年

        SET_DS1302();
}

//读取当前时间日期(秒、分、时、日、月、周、年)
//将读取到的日期时间保存到显示缓冲区中。
//运行时间约 2.4ms
void GetTime()
{
        uchar i;
        for ( i = 0; i < 7; i++ )
        {
                Current_Time[i] = Read_Data( 0x81 + 2 * i );
        }
        Display_Buffer[0] = DSY_CODE[ Current_Time[2] / 10 ];           //小时的十位
        Display_Buffer[1] = DSY_CODE[ Current_Time[2] % 10 ];           //小时的个位
        Display_Buffer[2] = DSY_CODE[ Current_Time[1] / 10 ];           //分的十位
        Display_Buffer[3] = DSY_CODE[ Current_Time[1] % 10 ];           //分的个位
        Display_Buffer[4] = DSY_CODE[ Current_Time[0] / 10 ];           //秒的十位
        Display_Buffer[5] = DSY_CODE[ Current_Time[0] % 10 ];           //秒的个位

        Display_Buffer[6] = DSY_CODE[ Current_Time[6] / 10 ];           //年的十位
        Display_Buffer[7] = DSY_CODE[ Current_Time[6] % 10 ];           //年的个位
        Display_Buffer[8] = DSY_CODE[ Current_Time[4] / 10 ];           //月的十位
        Display_Buffer[9] = DSY_CODE[ Current_Time[4] % 10 ];           //月的个位
        Display_Buffer[10] = DSY_CODE[ Current_Time[3] / 10 ];           //日的十位
        Display_Buffer[11] = DSY_CODE[ Current_Time[3] % 10 ];           //日的个位
        Display_Buffer[12] = DSY_CODE[ Current_Time[5] - 1 ];           //周的个位(星期日是一周的开始)
}

//显示数据(运行时间约 12ms)
void LedDisplay()
{
        uchar i;
        if ( Set_State == 0 )                //走时状态
        {
                WeiTwinkle = 0;
                if ( DateTime_State == 0 )                        //显示时间
                {
                        NOT = 1;
                        for ( i = 0; i < 6; i++ )
                        {
                                P2 = WEI_CODE[ i ];
                                P0 = Display_Buffer[ i ];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
                }
                else                        //显示日期
                {
                        NOT = 0;
                        for ( i = 0; i < 6; i++ )
                        {
                                P2 = WEI_CODE[ i ];
                                P0 = Display_Buffer[ i + 6 ];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
                }
        }
        else                //设置状态
        {
                uchar j,k;
                if ( DateTime_State == 0 )                        //显示时间
                {
                        NOT = 1;
                        for ( i = 0; i < 6; i++ )
                        {
                                if ( i != WeiTwinkle &&  i != WeiTwinkle + 1 )         //不闪烁的位
                                {
                                        P2 = WEI_CODE[ i ];
                                        P0 = Display_Buffer[ i ];
                                        DelayMS(1);
                                }
                                else if ( j > DelayTwinkle )   //闪烁的位(2位)
                                {
                                        for ( k = 0; k < TimeTwinkle; k++ )
                                        {
                                                P2 = WEI_CODE[ i ];
                                                P0 = Display_Buffer[ i ];
                                                DelayMS( 1 );
                                                P2 = WEI_CODE[ i + 1 ];
                                                P0 = Display_Buffer[ i + 1 ];
                                                DelayMS( 1 );
                                        }
                                        j = 0;
                                }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j++;
                        }
                }
                else                        //显示日期
                {
                        NOT = 0;
                        for ( i = 0; i < 6; i++ )
                        {
                                if ( i != WeiTwinkle &&  i != WeiTwinkle + 1 )         //不闪烁的位
                                {
                                        P2 = WEI_CODE[ i ];
                                        P0 = Display_Buffer[ i + 6 ];
                                        DelayMS(2);
                                }
                                else if ( j > DelayTwinkle )   //闪烁的位(2位)
                                {
                                        for ( k = 0; k < TimeTwinkle; k++ )
                                        {
                                                P2 = WEI_CODE[ i ];
                                                P0 = Display_Buffer[ i + 6 ];
                                                DelayMS( 1 );
                                                P2 = WEI_CODE[ i+1 ];
                                                P0 = Display_Buffer[ i + 7 ];
                                                DelayMS( 1 );
                                        }
                                        j = 0;
                                }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j++;
                        }
                }
        }
}

//扫描键盘
void Scan_Key()
{
        //设置
        if ( K_Setup == 0 )
        {
                DelayMS( TimeShake );                   //去抖动
                if ( K_Setup == 0 )
                {
                        Set_State ++;

                        if ( Set_State > 6 )
                        {
                                Set_State = 0;
                                DateTime_State = 0;
                                WeiTwinkle = 0;
                        }
                        else
                        {
                                switch ( Set_State )
                                {
                                        case 0:
                                                WeiTwinkle = 0;
                                                break;
                                        case 1:
                                                WeiTwinkle = 0;
                                                break;
                                        case 2:
                                                WeiTwinkle = 2;
                                                break;
                                        case 3:
                                                WeiTwinkle = 4;
                                                break;
                                        case 4:
                                                WeiTwinkle = 0;
                                                break;
                                        case 5:
                                                WeiTwinkle = 2;
                                                break;
                                        case 6:
                                                WeiTwinkle = 4;
                                                break;
                                }

                                if ( Set_State < 4 )
                                {
                                        DateTime_State = 0;                //第一页,显示时间
                                }
                                else
                                {
                                        DateTime_State = 1;                //第二页,显示日期
                                }
                        }
                        DelayMS(1);
                        Play();
                }
        }

        //在设置时才能操作的按键
        if ( Set_State != 0 )
        {
                //调时:增加(设置状态有效)
                if ( K_Add == 0 )
                {
                        DelayMS( TimeShake );                   //去抖动
                        if ( K_Add == 0 )
                        {
                                switch( WeiTwinkle )
                                {
                                        case 0:                //时/年
                                                if ( DateTime_State == 0 )
                                                {                        //小时
                                                        Current_Time[2]++;
                                                        if ( Current_Time[2] > 23 )
                                                        {
                                                                Current_Time[2] = 0;
                                                        }
                                                        Display_Buffer[0] = DSY_CODE[ Current_Time[2] / 10 ];
                                                        Display_Buffer[1] = DSY_CODE[ Current_Time[2] % 10 ];
                                                }
                                                else
                                                {                        //年
                                                        Current_Time[6]++;
                                                        Display_Buffer[6] = DSY_CODE[ Current_Time[6] / 10 ];
                                                        Display_Buffer[7] = DSY_CODE[ Current_Time[6] % 10 ];
                                                }
                                                break;
                                        case 2:                //分/月
                                                if ( DateTime_State == 0 )
                                                {                //分
                                                        Current_Time[1]++;
                                                        if ( Current_Time[1] > 59 )
                                                        {
                                                                Current_Time[1] = 0;
                                                        }
                                                        Display_Buffer[2] = DSY_CODE[ Current_Time[1] / 10 ];
                                                        Display_Buffer[3] = DSY_CODE[ Current_Time[1] % 10 ];
                                                }
                                                else
                                                {                //月
                                                        Current_Time[4]++;
                                                        if ( Current_Time[4] > 12 )
                                                        {
                                                                Current_Time[4] = 1;
                                                        }
                                                        Display_Buffer[8] = DSY_CODE[ Current_Time[4] / 10 ];
                                                        Display_Buffer[9] = DSY_CODE[ Current_Time[4] % 10 ];
                                                }
                                                break;
                                        case 4:                //秒/日
                                                if ( DateTime_State == 0 )
                                                {                //秒
                                                        Current_Time[0]++;
                                                        if ( Current_Time[0] > 59 )
                                                        {
                                                                Current_Time[0] = 0;
                                                        }
                                                        Display_Buffer[4] = DSY_CODE[ Current_Time[0] / 10 ];
                                                        Display_Buffer[5] = DSY_CODE[ Current_Time[0] % 10 ];
                                                }
                                                else
                                                {                //日
                                                        Current_Time[3]++;
                                                        if ( Current_Time[3] > 31 )
                                                        {
                                                                Current_Time[3] = 1;
                                                        }
                                                        Display_Buffer[10] = DSY_CODE[ Current_Time[3] / 10 ];
                                                        Display_Buffer[11] = DSY_CODE[ Current_Time[3] % 10 ];
                                                }
                                                break;
                                }
                                Play();
                        }
                }

                //调时:减小(设置状态有效)
                if ( K_Sub == 0 )
                {
                        DelayMS( TimeShake );                   //去抖动
                        if ( K_Sub == 0 )
                        {
                                switch( WeiTwinkle )
                                {
                                        case 0:                //时/年
                                                if ( DateTime_State == 0 )
                                                {                        //小时
                                                        Current_Time[2]--;
                                                        if ( Current_Time[2] < 0 )
                                                        {
                                                                Current_Time[2] = 23;
                                                        }
                                                        Display_Buffer[0] = DSY_CODE[ Current_Time[2] / 10 ];
                                                        Display_Buffer[1] = DSY_CODE[ Current_Time[2] % 10 ];
                                                }
                                                else
                                                {                        //年
                                                        Current_Time[6]--;
                                                        if ( Current_Time[6] < 0 )
                                                        {
                                                                Current_Time[6] = 0;
                                                        }
                                                        Display_Buffer[6] = DSY_CODE[ Current_Time[6] / 10 ];
                                                        Display_Buffer[7] = DSY_CODE[ Current_Time[6] % 10 ];
                                                }
                                                break;
                                        case 2:                //分/月
                                                if ( DateTime_State == 0 )
                                                {                //分
                                                        Current_Time[1]--;
                                                        if ( Current_Time[1] < 0 )
                                                        {
                                                                Current_Time[1] = 59;
                                                        }
                                                        Display_Buffer[2] = DSY_CODE[ Current_Time[1] / 10 ];
                                                        Display_Buffer[3] = DSY_CODE[ Current_Time[1] % 10 ];
                                                }
                                                else
                                                {                //月
                                                        Current_Time[4]--;
                                                        if ( Current_Time[4] <= 0 )
                                                        {
                                                                Current_Time[4] = 12;
                                                        }
                                                        Display_Buffer[8] = DSY_CODE[ Current_Time[4] / 10 ];
                                                        Display_Buffer[9] = DSY_CODE[ Current_Time[4] % 10 ];
                                                }
                                                break;
                                        case 4:                //秒/日
                                                if ( DateTime_State == 0 )
                                                {                //秒
                                                        Current_Time[0]--;
                                                        if ( Current_Time[0] < 0 )
                                                        {
                                                                Current_Time[0] = 59;
                                                        }
                                                        Display_Buffer[4] = DSY_CODE[ Current_Time[0] / 10 ];
                                                        Display_Buffer[5] = DSY_CODE[ Current_Time[0] % 10 ];
                                                }
                                                else
                                                {                //日
                                                        Current_Time[3]--;
                                                        if ( Current_Time[3] <= 0 )
                                                        {
                                                                Current_Time[3] = 31;
                                                        }
                                                        Display_Buffer[10] = DSY_CODE[ Current_Time[3] / 10 ];
                                                        Display_Buffer[11] = DSY_CODE[ Current_Time[3] % 10 ];
                                                }
                                                break;
                                }
                                Play();
                        }
                }

                //保存数据并退回到走时状态(设置状态有效)
                if ( K_OK == 0 )
                {
                        DelayMS( TimeShake );                   //去抖动
                        if ( K_OK == 0 )
                        {
                                SET_DS1302();
                                Set_State = 0;
                                Play();
                        }
                }

                //日期格式化,使日期时间值为合法数据(这个按键不安装在机壳上,如要操作,直接用杜邦线短接既可。)
                if ( K_FORMAT == 0 )
                {
                        DelayMS( TimeShake );
                        if ( K_FORMAT == 0 )
                        {
                                Format_DS1302();
                                Set_State = 0;
                        }
                }
        }
        else
        {
                //走时状态(切换日期与时间)
                if ( K_OK == 0 )
                {
                        DelayMS( TimeShake );                   //去抖动
                        if ( K_OK == 0 )
                        {
                                DateTime_State = ~DateTime_State;
                                DelayMS(1);
                                Play();
                        }
                }
        }
}

//判断是否是闰年
//uchar isLeapYear(uint y)
//{
//        return ( y % 4 == 0 && y % 100 != 0 ) || ( y % 400 == 0 );
//}

//系统初始化
//T0 用于键盘扫描,每50ms一次。
void Init()
{
        K_GND = 0;                //薄膜开关的地。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1为工作方式1
        TH0 = 0;                //65.536ms
        TL0 = 0;
        ET0 = 1;        //允许定时器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A = 1;                //全局中断开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 ( Set_State == 0 )        //走时状态
                {
                        GetTime();                        //读取时间数据(运行时间约 2.4ms)
                }
                Led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Scan_Key();                  //扫描键盘
        TH0 = 0;                //65.536ms产生一次中断
        TL0 = 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定时器1中断
//控制蜂鸣器2秒响一声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        TR1 = 0;
//        if ( BeepTime >= 40 )
//        {
////                Play();
//                BeepTime = 0;
//        }
//        BeepTime++;
//        TH1 = ( 65536 - 50000 ) / 256;
//        TL1 = ( 65536 - 50000 ) % 256;
//        TR1 = 1;
//}

网友B:
手工真好。

网友C:
不错不错,赞一个!!!!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
好东东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动手能力强,不错,而已很漂亮

网友F:
数码管前贴黑膜~~~

网友G:
有定闹功能吗?

楼主:
暂时没有,包括日期、时间设置都还没有进行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码管前贴黑膜~~~

谢谢,还没想到这一点。

网友H:
手工能力超赞

网友I:
这需要时间呀,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J:
装1个DS18B20测温,如果用2个,一个测室外温度,一个测室内。我经常出门才知道衣服不够。
DS18b20精度、可靠性极高。程序想必你有了,如需要,我发给你。当然如果用无线把室外温度传来更好,推荐nrf24L01,不过MCU要低功耗的。

网友K:
费劲做的最后时间误差太大 还是扔了 换成ds3231吧

网友L:
楼主手艺好,壳子漂亮,但是瓤子太单调,建议换我这个方案。

网友M:
推荐楼主学习ad,这样的话设计出pcb直接交付制作,这样只需要焊接元件,不需要焊接线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推荐楼主学习ad,这样的话设计出pcb直接交付制作,这样只需要焊接元件,不需要焊接线路了

谢谢推荐,其实AD我会的,只是平时制作一些小东西,专门去打板有点不划算。
年青时候不喜欢洞洞板,觉得一边焊接,一边思考,太痛苦了,特别是焊接好了以后要拆下来,更难。
最近几年接触到了洞洞板布线软件:LochMaster 4.0,先规划再焊接,这样轻松多了,目前对我来说用洞洞板制作是一种享受。至于打板,等今后制作更复杂的东西再说吧。
对你的《USB转TTL模块制作》文章很感兴趣,期待着更新。

网友N(2020-05-25):
做得不错,动手能力很棒啊!

网友O(2020-08-03):
楼主强大,木制机箱是亮点,榫铆结构!

网友P(2021-09-21):
博主可以试试ds3231,这玩意还有温度采集功能。我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Q(2022-06-30):
楼主的动手能力,一个字“棒”,三个字“非常棒”,做出的产品几乎达到适用的机制水平,这对手工制作电子产品的电子业余爱好者来说,要做到是非常不容易。我也是diy爱好者,业余时间学点儿单片机知识,楼主应为我的学习的榜样。多谢了

网友R(2022-07-31):
看到这个 真不错,正想做一个,谢谢了

网友S(2023-07-25):
真不错,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T:
同好啊,前两年我也做了个,形式跟你这个差不多,呵呵:

开工

开工

焊接中

焊接中

基本焊好

基本焊好

去年电路板上断了根线,缺比划,一直没功夫弄它,放在书架上吃了不少灰,前几天把它翻出来打算弄好那根线并修改一下程序:

网友U:
相当的牛叉

楼主(2025-09-20):
引用 网友T:
同好啊,前两年我也做了个,形式跟你这个差不多,呵呵:

看你的布线,很享受,看来是费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