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帮忙看一下 51单片机控制SG90出现诡异现象

楼主(2020-03-31):
现在目前的问题是:
如果pwm_count初始值设置为1 , 舵机不会自动转动,但是pwm_count设置到2(45度)舵机转动又会返回去。也就是回到0度。
如果pwm_count初始值设置为2,舵机会自动从2转到1如此重复。

我这代码啥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
uchar buf;
uchar sending = 0;

//舵机控制
sbit SG_PWM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uchar count = 0;
uchar pwm_count = 1;                  //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esp8266控制
uchar START_MORE_CONN[] = "AT+CIPMUX=1\r\n";
uchar START_SERVER[] = "AT+CIPSERVER=1,8080\r\n";
uchar SEND_DATA[] = "AT+CIPSEND=0,10\r\n";

//申明函数
void delay(uint);
void send(uchar);
void initUart(void);
void initTimer(void);
void sendc(uchar*);
void espData(uchar);
void espDatas(uchar*);
void initLed(void);

void main(void)
{
          EA=1;
                TMOD=0x21;
                //初始化串口
          initUart();
          //打开定时器
          initTimer();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开启esp8266服务
          delay(5000);
                sendc(START_MORE_CONN);
          delay(2000);
                sendc(START_MORE_CONN);
          delay(2000);
          sendc(START_SERVER);

    while(1);
}

//初始化串口 9600
void initUart(void){
          SCON=0x50;
    PCON=0x00;

    ES = 1;
    TL1=0xfd;
    TH1=0xfd;
    TR1=1;
          sending = 0;
}

void initTimer(void){
   TH0=0xfe;
   TL0=0x33;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void send(uchar d)
{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while(!TI);
    TI = 0;

          sending = 0; //等待发送完毕
}

//发送字符串uchar a[]='哈哈哈哈';
void sendc(uchar * pd)
{
while((*pd)!='\0')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
  send(*pd); //发送一个字符
  pd++;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y;
        for(x = i;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

/**
*  esp8266数据反馈
*
*/
void espData(uchar d){
        delay(100);
        sendc(SEND_DATA);
        delay(300);
        send(d);
        delay(100);
}

void espDatas(uchar* d){
        delay(100);
        sendc(SEND_DATA);
        delay(300);
        sendc(d);
        delay(100);
}

/*********************************************************

串口接收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收到数据
   if(RI){
                  RI=0;   //清中断请求
                        buf = SBUF;

                  if(buf == 0x31 || buf == 0x32 || buf == 0x33 || buf == 0x34 || buf == 0x35){
                                //关闭串口中断
                                ES = 0;
                                switch(buf){
                                        case 0x31:
                                                pwm_count = 1;
                                          count = 0;
                                                break;

                                        case 0x32:
                                                pwm_count = 2;
                                          count = 0;
                                                break;

                                        case 0x33:
                                                pwm_count = 3;
                                          count = 0;
                                                break;

                                        case 0x34:
                                                pwm_count = 4;
                                          count = 0;
                                                break;

                                        case 0x35:
                                                pwm_count = 5;
                                          count = 0;
                                                break;
                                }
                                ES = 1;
                        }
         }
}

/*********************************************************

读取LED信号

*********************************************************/
void initLed(){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switch(pwm_count){
                case 1:
                        led1 = 0;
                        break;

                case 2:
                        led2 = 0;
                  break;

                case 3:
                        led3 = 0;
                  break;
        }
}

/*********************************************************

定时器0接收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0xfe;
    TL0 = 0x33;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initLed();

                if(count <= pwm_count) {
                        SG_PWM = 1;
                } else {
                        SG_PWM = 0;
                }

                count++;

                if(count >= 40) {
                        count = 0;
                }
                TR0 = 1;
}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找舵机的机械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找舵机的机械中值

请问是什么意思,听不太懂。第一次用这个SG90

网友B:
你的舵机有没有反馈信号?一般是编码器或电位计,电位计的可能大一些,电位计的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舵机有没有反馈信号?一般是编码器或电位计,电位计的可能大一些,电位计的接线有没有问题?

没有电位计。一根信号线通过PWM控制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