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5 创建工程的具体步骤,和keil中没有ST89C52 怎么办

楼主(2020-03-31):
请问keil5 能打开keil4的工程吗

网友A:
直接用52系列就可以了,参数基本相同,只是命名和生产地不同。谢谢分享。

网友B:
你破Keil5时选择的是ARM,如果你要使用51得重新破解一次并且选择51
如果你经常用到两个类型的单片机建议装一个Keil4一个Keil5

网友C:
keil5可以keil4的工程,通用的

网友D:
keil中需要自己下载pack包,可以去网上找一下C52系列的pack包,下载在keil中后才有,然后还需要keil for 51 版本的keil,还有一种keil for arm版本的keil,不要下错了,另外,keil5可以打开keil4的工程,打开时有弹出窗口提示转换到keil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中需要自己下载pack包,可以去网上找一下C52系列的pack包,下载在keil中后才有,然后还需要keil for 51 ...

好的,谢谢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破Keil5时选择的是ARM,如果你要使用51得重新破解一次并且选择51
如果你经常用到两个类型的单片机建议装 ...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E:
51系列的都可以用

网友F:
到kile官网上下载一个旧的设备支持包就有stc89系列的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