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 ADC电压测试不准确问题

楼主(2020-03-31):
用PA2管脚ADC检测电压,判断是否有音频信号输入,用示波器看没有音频时基本稳定在1.7V,无音频ADC检测也在这个值左右,但是接入音频信号之后管脚检测出来的值没啥变化,和无音频信号时电压是一样的,困扰很久了,请哪位大神帮忙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也许是音频信号幅度太小,试试先将音频信号放大后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音频信号幅度太小,试试先将音频信号放大后再测量。

但是为啥示波器检测该管脚电压,上下波动的幅度还挺大呢,搞不懂啊,请帮忙知道下,谢谢!

楼主:
但是为啥示波器检测该管脚的电压在有音频输入的时候波动还挺大呢?麻烦老大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B:
为什么会有1.7V??你可以把原理图截出来看看是怎么接的吗

网友C:
是直接输入的交流信号还是经过整流滤波的直流信号

网友D:
这种情况呢,我们之前做的时候遇到过,你可以共地试一下,或者对音频信号处理可能是超过采集范围.用示波器输出一个2V直流信号,给单片机adc,看看能不能采集,不能说明程序可能也有问题,先用例程做,一步步对照来,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D:
1.7V也比较奇怪,就算是基准电压,也不应该是1.7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呢,我们之前做的时候遇到过,你可以共地试一下,或者对音频信号处理可能是超过采集范围.用示波器 ...

你好请问你说的例程是什么例程?最近也想做这样的项目,想分析处理音频信号的频谱,有相关的方案可供学习参考么?多谢!

网友F:
万用表量的是平均值吧,示波器看有波形就对了。语音信号是电压时刻在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