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室墙壁上安装搁物架

楼主(2020-03-31):
     多年来自制的、收集的仪器、材料、工具越来越多,有些早已淘汰,派不上用途,丢又舍不得丢,卖也舍不得卖,放在柜子里也占地方。考虑再三,决定在墙壁上做几排架子,把它们放上去,休闲时抬头看看它们,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有朋友来访时还可以“的瑟”一下。
  说干就干,先拿座位后背这堵墙下手。
  我开工的时间是媳妇出去与同学聚会的日子,以免唠叨,造成施工中的负能量干扰。
  这堵墙上有几个孔无论如何都无法深钻,估计墙内有钢筋,手电钻没有冲击功能,也啃不动。到小区五金店去借冲击钻,老板提出来只能租借,以小时计算,想到我这个工程是一边做,一边规划,并且还要错开别人休息的时间,没有两三天是做不完的,到时候租金都可以买一把冲击钻了。
  对啊,我为什么不自己买一把冲击钻呢?!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这个工程请人来做,工时费不会下300元,还不一定有我做得好,我现在把请人施工的费用省下来买一把冲击钻,自己动手,工程完成后,冲击钻归我,等于这个工程我赚了一把冲击钻,当然是赚自己的钱。
  划算,就这么干!
  马上在X宝下单,买了一把三用电锤(钻、锤、镐),当时不清楚“锤”和“镐”有什么区别,在老板的讲解下我终于明白了:
  电锤:又钻又锤(我们俗称的冲击钻);
  电镐:只锤不钻(相当于石匠用的凿子)。
  “电镐”这个功能,今后在墙壁上开槽,开洞就方便多了,以前我是用手电钻钻孔,然后再用凿子慢慢凿,太费劲了。
  停工三天后,终于收到货了:
  电锤的效率真是高,轻轻松松就把几天前钻不动的孔钻好了。
  第一块搁板安装好了,木板是小区建筑垃圾堆捡的,别人丢弁的“复合木地板”,颜色与我家的门还是一个色系的。
  用激光水平仪测量平整度:

  左右两边眼睛看不出差异,验收合格。
  再接再厉,安装第二层搁板:
  第二层搁板的左边利用门框作支撑:
  完成后,放两件宝贝试试:
  全部放上东西后,搁板也没有变形,这些东西估计有100公斤以上,说明支撑强度是足够的,顿时感到屋内清爽多了:
  看到搁板上那几个大一点的纸箱没有,那里面装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怎么快速准确地找到这些东西?在这里分享点经验:我首先用Word为这些纸箱建立了一个台帐,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个纸箱里面的物料清单,要找哪个东西,先查台帐,再打开纸箱,保证没错;有新的东西要往纸箱里面放,记得要在台帐里登记。
  原计划就做这两层搁板,但完工后,一方面手还太痒,控制不住;另一方面想到才买的电锤,不多找点事干,这不浪费吗?情不自禁又把工作台书架上方也做了两层:
  把一些基本不用的设备放在搁板上,束之高阁这个成语可能就出自这里。
  到了这里,干脆看看工作室全貌吧,5.5平方的房间就是我的地盘。
  这些仪器,有些是买新的,有些买二手的,有些是我自己制作的。
  在施工过程中,左手受伤三处,一处是上螺丝时不小心被三角支撑架夹的,另外两处是被裁纸刀划的: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为自己点个赞!
  本次工程资金投入:
  1、三角支撑架(包含墙壁上的膨胀螺丝、固定木板的螺丝、邮费),20个,每个4.50元,共计90元;
  2、电锤,238元,今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如果只在家里使用的话,应该可以用一辈子,我就当给自己买了个玩具。
  3、复合木地板,捡来的,0元。
  4、工时,0元。本来就闲赋在家,手痒难耐,不找点事情来做,怎么体现DIY精神呢?

网友A:
前几天看到你用电钻凿墙,还想怎么没买电稿呢,果然现在买了。我装修房子220元买了一个镐锤双用。与你这个差不多,装修完送我弟了,单手举起打顶有点重。后买了一个钻、锤、稿3用的。
张哥的工具、仪器真多,家收拾的很整洁,佩服。激光投线仪我弟的用过,借朋友的用过,我自己就不能再有了。
改天要请教一下示波器怎么买的问题。

网友B:
放置太高且没有护栏下面就是工作台不安全!512有过教训~~

网友C:
1、天长日久门框会变形;
2、复合地板也会变形;
3、一旦垮塌,惊天动地
4、为安全起见,每排再增加3—5个支架;
5、挂浅绿色电动拉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到你用电钻凿墙,还想怎么没买电稿呢,果然现在买了。我装修房子220元买了一个镐锤双用。与 ...

谢谢回复,那个冲击钻确实重,我要双手才举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太高且没有护栏下面就是工作台不安全!512有过教训~~

谢谢提醒,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楼主:
根据我的经验,不受潮的话,复合地板10年内没有问题,等今后变形后再换。

网友D:
动手能力强,佩服,看得我也想把我家10几年没装修的地下室也整理下。

网友A:
再看此贴,“估计墙内有钢筋,手电钻没有冲击功能,也啃不动。到小区五金店去借冲击钻”有几点想再再说:
1、电锤是没有买亏的,有使用价值。亏不是钱的多少,而是用途和能力的多少。
2、哪怕是没有钢筋,冲击电钻对砼是无用的,我用GSB13冲击打顶装灯,完全打不了,GSB13也送我弟。
3、电锤玩的是气缸和滑块锤,“焦耳”是攻克混凝土的关键,但哪怕是对比2.3焦,1.1、1.6焦,也比冲击钻强了几十几百倍。冲击钻没有焦耳这个指标。
4、电锤钻头我用过两种,4坑、2坑两槽。市场上较多也就这两种,好象还有几种,完全不通用,买时要区分。
5 、水钻好用,针对21、50、81孔,慢转速、效率高、不灰。但81的手持水钻很危险,我扭伤过腕关节,一定要当心。水钻一般借用,不能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此贴,“估计墙内有钢筋,手电钻没有冲击功能,也啃不动。到小区五金店去借冲击钻”有几点想再再说:
...

谢谢朋友的回复。
我也是这次买电锤才知道与冲击钻的不同,结构不同、钻头的夹持方式不同,工作原理也不同,听你这么讲,长知识了。
另外,焦耳是能量(功)的单位,而我觉得钻墙的能力应该与功率相关才对嘛,不太懂。
还有“水钻”是什么东东,第一次听说,没见过,工程施工方面接触得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
我也是这次买电锤才知道与冲击钻的不同,结构不同、钻头的夹持方式不同,工作原理也不 ...

焦耳是能量的单位没错,%%%%%%
买第二个电锤前上网恶补了一下,功率什么的不重要,特别国人喜欢虚标,我倒希望功率小噪声小并轻点,但冲击力有1焦耳就好用了。
水钻是水管、PVC管的用钻,钻头是根管,管中央进水降温除尘润滑。混凝土、钢筋可以一并切断。油烟机110、160管是机架固定式水钻,此类都必需中央加水打。

网友E(2020-07-16):
楼主是一位细心之人,架子上的S-2000很抢眼

网友F:
膜拜大神。看的舒服。请多发帖。

网友G(2022-03-22):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一位细心之人,架子上的S-2000很抢眼

什么是S_2000

网友C:
就是比鹅螺丝S-400还厉害的东东

网友H:
楼主装备好齐全

网友I:
调频率的这么老的仪器都还留起,不通电的话,半年就会坏了,你的很多示波器都用不上了,留着也是占地方。

网友I:
老仪器放个一两年,基本就废了,收藏只能是外壳了,需要经常隔三通电啊!很多老元件坏了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仪器放个一两年,基本就废了,收藏只能是外壳了,需要经常隔三通电啊!很多老元件坏了买不到了。

我那个老的信号发生器,是30年未开箱的新的仪器,买来后通电一切正常,输出频率还很准,平时没有用它,买来作为收藏。

网友J(2023-02-24):
自给自足 丰衣足食 借鉴!

网友K(2023-08-31):
方便留个地址吗?你不家的时候我去搬家,谢谢

网友L:
电钻就是只有旋转,电锤是有旋转又有前后锤打,电镐则只有前后锤打。如果要在墙上用电钻打孔,用电锤的钻头不行,因为电钻只能提供旋转的力,而电锤钻头并不具备旋转切销的能力。用打金属的钻头也不行,特别是承重墙,用了高标号的水泥,水泥硬度大,普通的金属钻头切销不了。要用打陶瓷的钻头,就能用电钻打些小孔。在墙上打孔建议用电锤,质量好的特别是进口的电锤,手端着电锤,就能轻易打进去。因为锤击的力度大,国产的便宜的你向前用力顶都没啥鸟用。
打大洞,有钢筋的承重墙,就得用水钻了,水钻就是磨,圆筒形钻头前端有硬度很高的磨料,旋转的同时用力顶进去,把墙磨出一个圈,碰上钢筋也磨掉。这个在玻璃上打孔的钻头有点类似,要在玻璃上打孔,先在电钻上按上玻璃钻头,要打孔的玻璃上放个打过孔的木板啥的,起到定位作用,这样打孔的时候不会跑,加点水,就可以钻了。

网友M:
厉害呀,总感觉这样的支架承重有限啊,但看上去好象也不差呀!

网友N(2023-10-25):
原来这是那位示波器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