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MCU+无字库LCD12864滚屏 proteus仿真与C程序设计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1 //LCD数据线

sbit RS=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EN=P2^0; // 读\写使能
sbit cs1=P2^4; // 片选1
sbit cs2=P2^3; // 片选2

/********************************/
/*  定义中文字库                */
/********************************/

unsigned char code Hzk[]={
///*--  文字:  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CheckState()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uchar dat;
   RS=0;
   RW=1;
   do{
      Dataport=0x00;
      EN=1;
          dat=Dataport;
      EN=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dat==0x00));
}

SendCommandToLCD(uchar command)           //写命令到LCD中
{
   CheckState();
   RS=0;         //向LCD发送命令
   RW=0;
   Dataport=command;         //command :命令
   EN=1;
   EN=0;
}

void SetLine(uchar page)        //设置页 0xb8是页的首地址
{
  page=0xb8|page; //1011 1xxx                 0<=page<=7 设定页地址--X 0-7,8行为一页64/8=8,共8页
  SendCommandToLCD(page);
}

void SetStartLine(uchar startline)            //设定显示开始行,0xc0是行的首地址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1100 0000
  SendCommandToLC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void SetColumn(uchar column)        //设定列地址--Y 0-63 ,0x40是列的首地址
{
  column=column &0x3f; //column最大值为64,越出 0=<column<=63
  column= 0x40|column; //01xx xxxx
  SendCommandToLCD(column);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开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
{
        onoff=0x3e|onoff; //0011 111x,onoff只能为0或者1
        SendCommandToLCD(onoff);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写显示数据
{
   CheckState();
   RS=1;
   RW=0;
   Dataport=dat;//dat:显示数据
   EN=1;
   EN=0;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选择屏幕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屏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全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1: cs1=0;//左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1;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2: cs1=1;//右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清屏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
     unsigned 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Line(i);
                        Set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Byte(0x00);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void lcd_rol()                                        //向上滚屏
{
         uint i;
        for(i = 0; i < 64; i++)
        {
                cs1=0; // 片选1
                SendCommandToLCD(0xc0+i);
                cs1=1;

                cs2=0;// 片选2
                SendCommandToLCD(0xc0+62-i);
                cs2=0; // 片选2

                delay_ms(6);
        }
}
void InitLCD(  )             //初始化LCD
{

        CheckState();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清屏

        SetStartLine(0); //开始行:0

}

//显示全角汉字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Display(2,0,i*16,i);
{
        uint i;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SetLine(page);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 //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SetLine(page+1);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16]);        //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显示半角汉字和数字和字母
void Displayen(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
        uint i;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SetLine(page);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i=0;i<8;i++)
        {
        WriteByte(Ezk[i+16*number]);
        }

        SetLine(page+1);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i=0;i<8;i++)
        {
        WriteByte(Ezk[i+16*number+8]);
        }
}

void Dis_Play()
{
        uchar i;
        SetStartLine(0);
   for(i=0;i<4;i++)
   {
                Display(0,0,i*16,i);
                Display(1,0,i*16,i+4);

                Display(2,0+2,i*16,i+8);
                Display(1,0+2,i*16,i+12);

                Display(2,0+2+2,i*16,i+16);
                Display(1,0+2+2,i*16,i+20);

//                Display(2,0+2+2+2,i*16,i+24);
//                Display(1,0+2+2+2,i*16,i+28);
    }
        for(i=0;i<8;i++)
   {
           Displayen(2,0+2+2+2,i*8,i);
           Displayen(1,0+2+2+2,i*8,i+8);
   }

        while(1)
        {
                lcd_rol();
                for(i=0;i<2*5;i++)
                {
                        delay_ms(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