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printf串口打印程序问题

楼主:
#
50黑币

ESP8266与单片机usart1相连,通过手机APP给WiFi发1和0的十六进制
在串口1 中断函数中将其存在全局变量Temp中。

我在网上找了串口打印的重定义,将printf 用usart3打印输出然后通过串口助手在电脑上显示,

但是我printf在main 的while(1)中打印串口助手显示1或0;而在串口一的中断中打印就出现了错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代码在附件中,望大神告知

图一为在串口中断中使用printf

图二为在main中使用printf

附件可以实现在main中用usart3正确发送数据到电脑上,有需要的可以免费拿去使用

网友A(2020-04-08):
printf 函数的运行时间比较长,在中断中使用会出现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USART3的NVIC没有设置。你本身在USART1的中断里面,只有设置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才能执行USART3中断。

不行啊,设置USART3的优先级高于USART1还是一样的结果连串口打印的数据都一样

网友C:
你的USART3的NVIC没有设置。你本身在USART1的中断里面,只有设置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才能执行USART3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