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是哪出问题了   v0我接的是10k电阻

楼主:
(图片)

网友A(2020-03-31):
个人认为读忙信号,兼容性好些

网友A:
1602 上电 没初始化好 ,就是1排黑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阻问题,10K太大了,你换个可调的或者1K的试试

10k 是可调的   调的时候也没有显示出想要的数字

网友D:
一般这情况就是程序问题,比如线序时序什么的。

网友C:
应该是电阻问题,10K太大了,你换个可调的或者1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