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例程

楼主(2020-03-3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 P1 //LCD12864数据线
sbit RS=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EN=P2^0; // 读\写使能
sbit cs1=P2^4; // 片选1
sbit cs2=P2^3; // 片选2
/**********定义中文字库************/
//字体取模时的选项设置为:点阵格式为阴码,取模方式为列行式,取模走向为逆向,文字大小为宽x高=16x16
uchar code Hzk[]={
0x20,0x10,0x4C,0x47,0x54,0x54,0x54,0x54,0x54,0x54,0x54,0xD4,0x04,0x04,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30,0x40,0xF0,0x00,/*气*/
0x00,0x00,0xFE,0x02,0x82,0x82,0x82,0x82,0xFA,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
0x80,0x60,0x1F,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4,0x58,0x40,0x40,0x00,/*压*/
...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void CheckState()
{
   uchar dat;//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RS=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DATA=0x00;
      EN=1; //EN下降源
   _nop_(); //一个短延时
   dat=DATA;
      EN=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dat==0x00));
}
/*写命令到LCD中*/
SendCommandToLCD(uchar com)
{
   CheckState();//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RS=0;  //向LCD发送命令。RS=0写指令,RS=1写数据
   RW=0;//R/W="L" ,E="H→L"数据被写到 IR 或 DR
   DATA=com;  //com :命令
   EN=1;
   _nop_();
   _nop_();
   EN=0;  //EN下降源
}
/*设置页 0xb8是页的首地址*/
void SetLine(uchar page)
{
  page=0xb8|page; //1011 1xxx 0<=page<=7 设定页地址--X 0-7,8行为一页64/8=8,共8页
  SendCommandToLCD(page);
}
/*设定显示开始行,0xc0是行的首地址*/
void SetStartLine(uchar startline)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1100 0000
  SendCommandToLC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设定列地址--Y 0-63 ,0x40是列的首地址*/
void SetColumn(uchar column)
{
  column=column &0x3f; //column最大值为64,越出 0=<column<=63
  column= 0x40|column; //01xx xxxx
  SendCommandToLCD(column);
}
/*开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 //0011 111x,onoff只能为0或者1
SendCommandToLCD(onoff);
}
/*写显示数据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CheckState();//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RS=1; //RS=0写指令,RS=1写数据
   RW=0;////R/W="L" ,E="H→L"数据被写到 IR 或 DR
   DATA=dat;//dat:显示数据
   EN=1;
   _nop_();
   _nop_();
   EN=0;//EN下降源
}
/*选择屏幕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屏*/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全屏显示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1: cs1=0;//左显示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1;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2: cs1=1;//右显示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
}
/*清屏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16;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Line(i);
   Set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Byte(0x00);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0; i<z; i++)
  for(j = 0; j < 110; j++);
}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
{
CheckState();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清屏
SetStartLine(0); //开始行:0
}
/*显示全角汉字*/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
int i;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SetLine(page);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 //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SetLine(page+1);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16]); //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i;
    InitLCD();//初始12864
    ClearScreen(0);//清屏
    while(1)
    {

    Display(1,0,0*16,0);//显示第一个字
   Display(1,0,1*16,1);//显示第一个字
    Display(2,0,0*16,2);//显示第一个字
   Display(2,0,1*16,3);//显示第一个字

            SelectScreen(0);//选择全屏显示
           delay(50); //延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