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串口打印重定义printf函数的方法

楼主(2020-03-31):
通过蓝牙或WiFi模块使用上位机时,如何用串口助手显示相关变量的值呢?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串口printf的使用
第一步:
首先在库函数stm32f10x_usart.c中加入以下代码:
/*******printf重定义*********/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给USART写一个字符 */
USART_SendData(USART3, (uint8_t) ch);
//这里用到了USART3就是表示用串口3的TX发送printf到上位机;
//你也可以用USART1,下面一行的USART3改为相应的USART1;
/* 循环直到发送完成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
第二步:
然后在stm32f10x_usart.h中包含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第三步:
将魔术棒中的Use MicroLIB勾选上
这样你就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了

PS:有的人的固件库中
stm32f10x_usart.h和stm32f10x_usart.c是被钥匙锁着的

解决方法: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右键--->属性---->将只读取消勾选

网友A:
这样打印量大了会不会很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打印量大了会不会很卡啊

我自己用的时候4毫秒调用一次,返回四旋翼姿态,没觉得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