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定位器设计设置进入Idle或PSM低功耗模式 求指导

楼主(2020-03-31):
定位器设计,利用STM32-NBIOT
开发板调用了定位模块获取数据后将数据上传至华为云平台,在实现数据显示的基础上,现在想要实现低功耗,让定位物体在没有移动的过程中不用实时上报数据,只偶尔上报一次数据就可以了,长期没有数据上报使得NB进入IDLE或PSM模式,从而降低电能消耗,延长产品使用时间。
请问这样的低功耗应该怎么设计呢?

楼主:
想请问可以通过设置让NB模块在得到的定位数据相同时不要上报数据吗?

网友A:
工作在主动上报类的NB设备(SIM卡带PSM的),没有数据上报一段时间后会自动进入PSM模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GPS定位移动的问题了。GPS定位成功,但定位数据不一定会相同,可以保存上一次的经纬度的数据,然后计算两点距离,到一定值触发数据上报,经纬度计算距离,参考https://blog.csdn.net/iw1210/article/details/91636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主动上报类的NB设备(SIM卡带PSM的),没有数据上报一段时间后会自动进入PSM模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 ...

哦哦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