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程序 求问为什么电流低于2.62就为0了

楼主(2020-03-31):
if(Acurrent>2.62)    //如果电流转换后的电压值超过2.62
  {
   Acurrent=(Acurrent-2.62)/0.185;  //电流模块 电压转换计算
  }
  else
  {
   Acurrent=0;
  }
求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Acurrent=0; 这个赋值为 0 了

网友B:
你先理解一下else的意思吧,当你设的值小于2.62时,电流直接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理解一下else的意思吧,当你设的值小于2.62时,电流直接为0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小于2.62就为0了,但是为什么是2.62这个数字,这个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代码,不明白这个2.62这个值

楼主:
我不太明天这个2.62这个值是为什么,这个程序是我从网上扒下来的,不太明白为什么是2.62这个值。

网友C:
此过程应由模型确定。

楼主:
还有为什么 要(acurrent -2.62)/0.185

网友D:
你代码不是写的很清楚么?如果电流转换后的电压值超过2.62,电流模块 电压转换计算,否则Acurrent=0(这里是清0),为下一次转换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