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DS18B20序列号程序问题

楼主(2020-03-31):
u32 serial[8];
DS18B20_Write_Byte(0X33); //读取序列号
  for(i=0;i<6;i++)
     serial[i] = DS18B20_Read_Byte();
        printf("%d\r\n",serial );

u32 number=0;
DS18B20_Write_Byte(0x33);
    for(i=0;i<6;i++)
    {
        data = DS18B20_Read_Byte();
        number |= data;
        number = number<<8;
    }
      printf("%d\r\n",number);

这两个哪个是对的,读取的内容不一样
上面读出来是536872200[ i]下面读出来是33686016

网友A:
从程序上看下面的靠谱点

网友B:
上面的代码:u32 serial[8];后面printf("%d\r\n",serial );
输出的是指针的值,也就是serial的内存地址。536872200=0x20000508 这是serial在内存中的地址,并不是这个地址存的东西。

下面的代码:读到一个字节,把他拼成一个4字节的。比如是5个0x10,中间值就是0x10101000(u32只有4字节,左移移出了2个字节,因为代码里你是先或再左移,所以最后始终是左移过的.第一次循环完毕就是0x00001000),结果就是0x10101000=‭‭269488128‬‬。所以不一样。

根据你第二种的结果:你得到33686016=0x02020200,可以知道序列号最后3个字节是0x02 0x02 0x02,前面的被移出了。无从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程序上看下面的靠谱点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代码:u32 serial[8];后面printf("%d\r\n",serial );
输出的是指针的值,也就是serial的内存地址。 ...

明白了,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C(2020-05-11):
楼主可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吗,想学习一下

也是初学。可以共师兄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吗,想学习一下

也是初学,可以共师兄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