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门程序调试问题 求指导。

楼主(2020-03-31):
我要用AT89C52做一个自动门,前后门分别有一个红外传感用P2.0开关代替,电机选用步进电机分成8步,每走一步检查是否有信号,可使用遥控器遥控开关(用外部中断代替)仿真图如图,程序大体如下。因为没用过C语言,调试花了太多时间。请一位大神帮我调试一下,求指导。若能正常运行优先采纳!非常感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延迟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turnRight();          //开门,一步
void turnLeft();           //关门,一步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wait();               //等待函数,等待行人走过
void beep();              //喇叭响

sbit PH1=P1^0 ;
sbit PH2=P1^1 ;
sbit I01=P1^2 ;
sbit I11=P1^3 ;
sbit I02=P1^4 ;
sbit I12=P1^5  ;
sbit BeepPort=P3^7;
sbit out=P2^0  ;

uchar led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flag=0;       //flag为0-7的数

void main()
{
EA=0;
EX0=1;
IT0=0;
EX1=1;
IT1=0;
init();
EA=1;
while (1)
{
EX1=0;
  while(out == 0)   //无人,闪烁
     {P0=0x01;
         delay(50);
         P0=0x00;
         delay(50);
         }
         EX1=1;
         if(out ==1)
         {
         delay(1);
         if(out==1)
          {
                //响,开门
           for(flag=0;flag<8;flag++)
           {
            if(flag ==0)
                  beep();
                  P0=ledTable[flag]; //指示当前门的位置
                  TurnRight();
                  delay(100);
                  }    //结束后flag=8,最后一次for循环多加一个1
                   while(out ==1)
                   {
                   P0=0xff;
                   delay(100);
                   P0=0x00;
                   delay(100);
                   P0=0xff;
                   delay(100);
                   P0=0x00;
                   delay(100);
                   }         //有人,,一直闪烁等待
                   wait();      //等待
                   while(out==1);
                   if(out ==0)  //还是没人,开始关门
                   {
                   delay(2);
                   beep();
                   while((flag>0)&&(out ==0))
                     {
                           if(flag==8)
                            beep();
                                flag--;  //0-7间flag才能用,要先自剑
                                P0=ledTable[flag];   //指示当前门的位置
                                turnLeft();        //每次循环关一步,8步关完
                                delay(100);
                                if(out==1)         //每关一步检查热电传感器,检查是否有人
                                 {
                                  beep();
                                  for(;flag<8;flag++)  //  有人从当前位置开始逆向开门,是开特定步数,不是全部都开<8
                                   {
                                    P0=ledTable[flag]; //指示当前位置
                                        turnRight();
                                        delay(100);
                                        }
                                        wait();
                                 continue;   //开门完,等待结束,跳到while循环开始位置
                                   }
                                   if((flag ==0))    //期间一直没人,关门完毕。跳出循环回到程序起始位置
                                         break;
                                                           }
                                                         }
                                                        }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入口作为红外遥控开门按钮
                {
                uchar i;
                beep();
                P0=0xff;
                delay(100);
                P0=0x00;
                delay(20);
           P0=0xff;
           delay(100);
           P0=0x00;
           delay(20);   //中断响应信号
           i= flag;      //获取当前位置,确定逆向凯特定步数的门
           for (;i<8;i++)
           {P0=ledTable[i];
           turnRight();
           delay(100);
           }
           wait()  ;
           flag=8;   //开门后,门一定全开8步,所以flag=8
           P0=0xf0;
           delay(250);
           delay(250);
           P0=0x00;    //中断完后信号
           }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入口,作为遥控关门按钮
        {
           uchar i;
           beep();
           P0=0xff;
           delay(100);
           P0=0x00;
       delay(20);
           P0=0xff;
           delay(100);
           P0=0x00;
           delay(20); //中断响应信号
           i=flag;
           for(;i>0;i--)
          {
            P0=ledTable[i];
                turnLeft();
                delay(100);
                }
                flag=0 ;  //关门以后,门一定全关8步,所以flag=0
                P0=0xf0;
                delay(250);
                delay(250);
                P0=0x00;    //中断完成信号
                beep();
                }

楼主:
使用的KEIL软件编程,用的AT89C52芯片,若能解决追加500黑币。很急。万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给你提供一个

51单片机的大楼自动门控制系统设计 源程序 电路图.doc

楼主:
兄弟你给的这个莫得程序和图纸呀。请问能帮我看哈程序不.没用过C语言,江湖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