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L293电机驱动模块源程序

楼主(2020-03-31):
/******************************************************
**四相步进电机驱动范例,与LPC2148核心板接线如下**
**P1.16--------------In1**
**P1.17--------------In2**
**P1.18--------------In3**
**P1.19--------------In4**
******************************************************/
#include <LPC214X.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ype.h"

#define key  (1 << 16)                //P0.16接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
#define LED  (1 << 24)      //P1.24控制LED

INT8U direction;

const INT8U phasic_tab[]={0x01,0x03,0x02,0x05,0x04,0x0c,0x08,0x09};        //四相八拍

int main()
{
        INT8U i;
        init_timer();           //定时器初始化
        IO1DIR = 0x01ff0000;//P1.16-P1.24 使能输出

        while(1)
        {
                IO1SET |= LED;
                if(! (IO0PIN & key))
                {
                        delayms(20);        //延时去抖动
                        if(! (IO0PIN & key))
                                direction ^= 0xff; //方向取反
                        while(! (IO0PIN & key));
                }
                IO1PIN = (IO1PIN & 0xff00ffff) | (INT32U)(phasic_tab[i] << 16); //输出脉冲
                if(direction)
                {  //正转

                        if(++i > 7)
                                i = 0;
                }
                else
                {  //反转

                        if(--i > 7 )
                          i = 7;
                }
                IO1CLR |= LED;
                delayms(10); //延时的长短可控制电机转速,不能超过步进电机的最高运行频率
                             //并且起动的时候不能超过步进电机的最高起动频率,否则会失步
        }
}

//文件名:Time.c
//功能:  定时器Timer0的初始化以及定时器中断函数和延时函数

#include <LPC214X.H>

#include "type.h"

unsigned long volatile timeval;  //延时用的全局变量

/************************************************************/
/*  函数名称 :   Tick                                       */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中断函数,每进入一次中断,timeval加1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Tick (void) __irq
{
          ++timeval;
          T0IR        = 1;                            // 清除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                            // 对VICVectAddr执行写操作,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

/**********************************************************************/
/*  函数名称 :   init_timer                                           */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timer0的初始化,包括计数初值,设置中断优先级等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init_timer (void)
{
          T0MR0 = 15000;//1ms的计数初值,当前处理器的时钟频率为12 * 5 = 60M,具体设置见startup.s
          T0MCR = 3;    // 设置T0MR0匹配后复位T0TC,并产生中断标志
          T0TCR = 1;    //启动定时器
          VICVectAddr0 = (INT32U)Tick;//设置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
          VICVectCntl0 = 0x20 | 4;//分配timer0中断到中断向量0
          VICIntEnable |= 1 << 0x00000004;//timer0中断使能
}

/**********************************************************************/
/*  函数名称 :  delayms                                               */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参数     :  ms,单位ms(毫秒)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i;
          i = timeval;
          while ((i + ms) != time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