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与机器人通讯,程序样例

楼主(2020-03-31):
1.EFFORT机器人做服务器(即从站,在MODBUS-TCP中不存在从站的定义)
2.在1200PLC中使用的指令MB_CLIENT(客户端);
3.1200指令配置讲解:
REQ:必须选用脉冲触发;
DISCONNECT: {此处填写一个(值为false变量)或为0参数}
MB_MODE:通讯请求模式(读取/写入或诊断)也可以填写MODBUS 的功能代码,如图:只是提示功能代码的位置;
MODEBUS中MB_MODE表,如下图:
MB_DATA_ADDR: 取决于 MB_MODE,根据MB_MODE来填写;(首先,根据MB_MODE表中的【操作和数据】,确定我们要采集的是什么数据,案例中的数据是给机器人写入数值,如果想读数据,还需再次添加MB_CLIENT指令,同时还要注意存储

网友A(2021-09-19):
楼主你好,能详细讲讲mb_mode的作用吗?使用PLC之间进行MODBUSTCp通讯,读写用的0,1没问题。但读写机器人的时候,就怎么弄都不成功。连接能成功,但就是无法读写。不是很理解后面的对应地址关系。MB_MODE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选择。不是01就可以了吗?

网友A:
mbmode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选择。我用来和机器人通讯就是不行啊。01 不行。116 103 也不行。是不是后面的地址不对啊。机器人的整数型地址是30000,应该怎么写呢?请教请教!

网友B(2021-11-27):
以为有ABB机器人的程序呢。不过还是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