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乱码,求帮助

楼主(2020-03-31):
求大神看看这是什么原因,还是不太会用这个模块儿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SRCLK=P1^2;
sbit RCLK=P1^1;
sbit SER=P1^0;

unsigned char code Segduan[]={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nsigned char code Segwei[]={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21;j++);
}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for(a=0;a<8;a++)
        {
                SER=dat>>7;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dat<<=1;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SRCLK=0;
        RCLK=0;
        while(1)
        {
                        for(i=0;i<8;i++)
                        {
                                Hc595SendByte(Segwei[i]);
                                Hc595SendByte(Segduan[i]);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delay(100);
                        }
        }
}

网友A:
你试试先发段,后发位。

网友B:
这个程序本身没有问题,有可能与数码管模块不配套,把发送位码和段码顺序对调一下试试,另外最后的延时时间太长,改为不大于2ms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先发段,后发位。

感谢感谢,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本身没有问题,有可能与数码管模块不配套,把发送位码和段码顺序对调一下试试,另外最后的延时时间 ...

感谢大神,谢谢谢

网友C:
可以消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