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keil中行号标记(序号)

楼主(2020-03-31):
很多人在进行分析计算,或使用keil软件,或在网上复制源程序时都有序号,怎样删除呢?
如图:
怎样删除红色编号呢?
将源文件复制到excel文档中,按Ctrl+H,在查找内容框中输入“*. ”,点击全部替换即可。

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在Keil按住Alt键  鼠标作左键选中前面的两列然后退位键
可以按列删除
word等其他地方也适用

网友B(2020-04-30):
替换*.的方法不可靠。还是用1楼的方法可行。keil可以,IAR也可以选中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