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软件绘制的原理图,很漂亮。

楼主(2020-03-31):
从杜洋《爱上单片机》书上看来的,在其它地方也看到,就是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
谢谢解答。

网友A:
不知道,但是,我用Protel99SE照样可以画出和这个大体相似的电路图,我可以抄几个元件给你看看,去掉网格,把底版设置为白色就和这个图差不多。用CorelDRAW、photoshop肯定可以画出和这个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看的原理图,我还见过用更奇怪的软件画出一朵花的PCB图,但是,这些东西毫无意义,只有观赏价值,没有实用价值,要想做出可用的电路,还是要用正规的电路绘图软件绘制。

网友B:
只要豁得出去时间 用win自带的画板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

图画 原来大体上分写意派和写实派 现在多了个工程派 哈哈

网友C:
很多作图软件都可以绘制,个人感觉这种花里胡哨的,没什么实际意义,还不如直接做个3D封装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用PROE画的,并他这个更趄真实,除了不能从电脑中拿出来,参数,特性都是一比一的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电子原理图是设计的一部分,应该是一件艺术品,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切实可行。 有时,当它看起来过于华美时,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错过寻找问题的机会。 另一方面,这种设计可以用于培训学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与帮助,我也尝试用Altium Designer 14绘制出了类似的电路图,并建立了一个元件库。
  我还是觉得,除了电路原理完成功能以外,原理图如果也精美,则可让人赏心悦目。
  我原来想,如果有类似现成的元件库可利用则更好,没有也只能自己创建,无非就是多费时间而已。
  通过自制元件库,对Altium Designer的应用又进了一步。

网友F:
无论用什么软件作,最主要是你怎么作封装,任何可以自己作封装的软件,都能作出像这样的,只是这样的封装占地方,不适用复杂的图面项目

网友G:
个人观点:这个有点像初中或者高中那些培训机构自创的画图软件,就是为了引发兴趣做的这样子花里胡哨的!

网友H:
在STC的官网有STC所有单片机的原理图和封装下载的,你用AD的话,现在很多的元件官网是元件封装和原理图下载的,不过是要转换一下下
如果你画板了,或者是用到了更高级一点的单片机,你会发现,这种电路就是个累赘自己设计电路的时候,要知道每个单片机IO脚位和功能,时钟在哪里?中断是哪个?PWM输出是哪个?反馈电路在哪里........
像你这个电路,也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没有什么元件的,如果你是用到了STC的稍稍高级一点点的单片机.你能找到外部中断3在哪里吗?你能找到第10路的ADC在哪里吗?
这个时候,电路的排版和元件清楚的显示引脚功能显示更重要,给你一个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A:
已经给楼主说过,这种原理图只有观赏价值,没有实用价值,尝试一下可以,千万不要沉迷进去,不能生成PCB的原理图毫无意义,按照板凳的说法,只要豁得出时间,我就是用99SE也可以画出比这个还要更加漂亮的原理图,并且可以生成PCB,然后布线,那又有什么意思?把PCB画好了才是王道。
这就是我用99SE画的PCB图,我用99SE画图所有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全部自己做,软件自带的库元件一个都不用。画一般的PCB图,和使用什么软件没有关系,主要是看你对这个软件的熟悉程度,PCB是看你的布通率以及各种设计规则和布局走线的美观程度,这些才是画电路图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楼主沉迷画那些花里胡哨的原理图,必将把电路画图最重要的方面荒废掉。
99SE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很想换一种画图软件,特别想学PADS,看了一下视频发现太复杂了,还是AD应该入门快,也是下了一个AD14的精简版,已经把99SE的库文件全部转入到AD14,用惯了99SE,AD14很不习惯,慢慢熟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