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超声波测距仿真电路图+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4-01):
大多数人感觉超声波测距proteus仿真是无法实现的,虽然proteus自带的库有GUR03和SRF04两种模型,但是却与实际传感器使用方法相差甚远,即使求助度娘也很难找到简单易懂的教程。

之前很多人想做超声波测距仿真但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实现,在软件里没有这样的元件,有人用一个按键开关去模拟仿真,这样仿真出来的效果,非常不好。还有人用555时基电路产生一个延时信号(555电路作为超声波仿真的内部元件),来模拟超声波头发送后遇到回波返射回来的这阶段时间,来对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单片机系统进行模拟,能完成对超声波测距模块大致仿真,但需要繁杂的设计。

下面是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的proteus模型,能直接用于proteus仿真,且使用方法与实际传感器几乎一致,模型如下图。楼主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仿真,分享交流一下,请大家不啬赐教!

(library文件见附件)

下面是仿真效果:

单片机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cmd.h>

#define Delay4us(){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EDRed=P2^4;        //测距指示灯,亮表示正在测距,灭表示测距完成
sbit Trig=P1^7;                //HC-SR04触发信号输入
sbit Echo=P1^6;                //HC-SR04回响信号输出

float DistanceValue=0.0;        //测量的距离值
float SPEEDSOUND;                                //声速

//延时函数 20微秒 @12.000MHz
void Delay20us()
{
        uchar i;
        _nop_();
        i = 7;
        while (--i);
}

//测量距离
float MeasuringDistance()
{
        //最大定时时间约65ms
        TH0=0;
        TL0=0;

        //生成20us的脉冲宽度的触发信号
        Trig=1;
        Delay20us();
        Trig=0;

        //等待回响信号变高电平
        while(!Echo);
        TR0=1;                //启动定时器0

        //等待回响信号变低电平
        while(Echo);
        TR0=0;                //关闭定时器0

        //返回距离值(mm)
        return (SPEEDSOUND*(TH0*256.0+TL0))/2000;
}

//HCSR04初始化
void HCSR04_Initialize()
{

        SPEEDSOUND=334.1+25*0.61;
        Trig=0;
        Echo=0;
        TMOD=0x01;
}

//测距的数值排序求平均
float DistanceStatistics()
{
        uchar i;
        float disData;
        for(i=0;i<7;i++)          //连续测距
        {
                disData+=MeasuringDistance();
                delay(1);
        }
        return disData/7.0;
}

void main()
{

        LcdInitiate();//1602初始化
        HCSR04_Initialize();//HC-SR04初始化
        while(1)
        {
                DistanceValue= DistanceStatistics()        ;
                display_val((int)DistanceValue,0x45);//显示距离值
                delay(1000);
                LEDRed=~LEDRed;                //测距系统工作指示灯

        }
}

全部文件已打包,请自行下载(2个文件内容一样,推荐下载7z的):

网友A:
感谢楼主奉献;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楼主: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proteus 8.8 SP1,低于此版本的软件可能会打不开,现在将我的软件安装包和原理图单独发出来,以供参考。

另外,开楼时附上的源码只是main.c的内容,还有一个LCD.h的头文件,需要下载全部附件才有,否则程序是跑不起来的。

*—————————————proteus 8.8 SP1安装包—————————————————————--
百度获取
*——————————————完整原理图截图———————————————————————

网友B:
谢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用Proteus8.8版本,载入单片机和超声波两个不同的hex后,终于成功了,效果如下

网友C:
为什么hex文件复制过去后还是会提示加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hex文件复制过去后还是会提示加载失败?

不好意思,忘了写进去了,开始仿真之前,需要双击超声波传感器加载那个hex文件,跟51单片机加载hex是一样的哈

楼主:
补充说明:
1、楼主使用的Proteus版本是Proteus8.8 SP1,低于此版本可能打不开仿真文件,下面是安装包,如有需要请百度 Proteus8.8白菜直装版
2、超声波传感器的库文件里包含有一个hex文件,仿真时需要将其加载到超声波传感器中(操作类似于单片机加载hex文件);
3、正文所分享的代码只是MAIN.C的内容,工程文件中还有一个LCDcmd.h头文件,请自行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D:
想要,,真的,,很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写进去了,开始仿真之前,需要双击超声波传感器加载那个hex文件,跟51单片机加载hex是一样 ...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E:
大哥 可不可以分享 想问问一些关于超声波的仿真知识

网友F:
大神牛逼,小弟佩服佩服

网友G:
没办法,毕竟是仿真软件,只能模拟,不过功能也挺全了

网友H:
大家仿真的时候哦那个LCD会有显示吗,为什么LCD没显示呢

网友I:
附件LCD那个怎么找,小白

网友I:
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plc EX.DLL

网友I:
仿真有错误,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plc  EX.DLL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有错误,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plc  EX.DLL

你好,可能是软件版本不同导致的,请尝试从库里选择新的89C52芯片进行替换,或许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 可不可以分享 想问问一些关于超声波的仿真知识

你好,请直接提出你的问题,我会尽力提供帮助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可能是软件版本不同导致的,请尝试从库里选择新的89C52芯片进行替换,或许可以解决。

换了一个也不行

网友I:
大佬,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办法,毕竟是仿真软件,只能模拟,不过功能也挺全了

朋友,你好,请问你仿真的时候LCD显示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大家仿真的时候哦那个LCD会有显示吗,为什么LCD没显示呢

解决了,那个软件在管理员条件下运行就OK了

网友J:
请教一下:这个边框是怎么画的?

网友K:
感谢大佬,这几天正为这焦头烂额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你这个超声波模块仿真中,我们怎么才能看出他已经测到前面地距离了,因为我从新改了一下我的代码,智能小车需要先用超声波测距,然后系统判断距离前方障碍物的距离来做出小车如何移动的指令,但是我用你这个超声波模块仿真后,一直显示不出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这个边框是怎么画的?

你好,打开软件后直接新建project会自动有这个框,标题栏里的内容也会自动更新

网友M:
感谢,喊着很棒,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N:
你好,问一下我第一次打开仿真,图里面有那个Digitai Oscilloscope窗口,第二次打开就没了,应该在哪里重新打开

网友N:
你好,问一下第一次打开仿真图会自动出现Digital那个窗口,第二次就没了。那个窗口是干什么的,怎么才能再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问一下第一次打开仿真图会自动出现Digital那个窗口,第二次就没了。那个窗口是干什么的,怎么才能再 ...

你好,仿真开始运行后,点击菜单栏的“debug”,下拉菜单中最后一行就是了

网友O(2020-05-01):
好的 楼主很有用,安装了8.8白菜版终于成功了,用其他版本都不行 我测试了

网友P:
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网友Q:
楼主为什么实物图他会显示乱码呀

网友R:
问一下楼主这个超声波器件怎么仿真,滑动变阻器啥用处,还有怎么知道超声波测得距离(好检验看看显示的对不对),望回答

网友S:
开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是这样,就是超声波加载的HEX文件要用Ultrasonic-Sensor-Library-for-Proteus-_by-eT文件夹里的UltraSonicTEP.HEX,不是单片机用的那个HEX文件,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T:
有一事不明:怎样在仿真时,调节屏幕显示距离;还有直流激励源那一块,作用可以解答下吗。辛苦了

网友U:
请问,那个仿真的话,障碍物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U:
就是说传感器发出的超声波碰到啥才返回的

网友V:
大佬,这咋办呀

网友W(2020-06-04):
楼主想问一下,能不能说一下整个仿真的大致思路啊

网友X:
大神您好,我按照您的图连得电路,换了trig和echo的连接引脚,删除了led,程序里也改了,但是仿真时lcd没有数字,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Y:
请问怎么设置距离啊

网友Z(2020-07-05):
可以设置最低值吗?

网友AA:
仿真时,HEX文件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AB:
有个压缩包损坏了。没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里面的一个压缩包怎么损坏了

网友AC:
楼主奉献助众人,
耐心解答责任心;
电路源码皆呈现,
小小十分表吾心。

网友AD(2020-10-18):
仿真出现问题

网友AE: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PIC16EX.DLL' [000686CA].

网友AF(2020-11-19):
可以试试用信号发生器来模拟超声波发射和接收信号

网友AF:
根据这个原理图进行实物焊接可以吗?

网友AG:
请问这个超声波测距的量程和测量误差是多少?

网友AH(2021-01-04):
请问啥版本的Proteus

网友AI(2021-03-18):
引用 楼主:
你好,请直接提出你的问题,我会尽力提供帮助

设计添加一个接收模块可以吗

网友AJ:
报错  不能用

网友AK:
感谢,终于看着评论解决了问题

网友AL(2021-04-18):
lcd只亮不显示字符,p0.7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AM:
想问一下怎么创建这个超声波的元件

网友AN:
请问这是怎么仿真的 程序下进去之后怎么出波形图

网友AO:
引用 网友AN:
请问这是怎么仿真的 程序下进去之后怎么出波形图

要先安装Proteus8.8白菜直装版,然后载入单片机的hwcj.hex和超声波的UltraSonicTEP.HEX,然后运行仿真打开debug里面的示波器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超声波测距(仿真原理图 源程序).7z

网友AP:
proteus7.的文件用8可以打开吗

网友AQ: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AR:
博主大神,proteus没有stc15f2k60s2怎么仿真

网友AS:
优秀,正在尝试。请问SONAR2这个元件,元件库里自带吗

网友AT(2021-05-18):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用proteus8 白菜直接版运行没有闪退现象,打开直接自动调用7z压缩版里面的程序了,有波形图,很nice

网友AT:
第一次打开里面有波形图,第二次打开没有了,然后在仿真非运行状态下点击菜单栏的debug,找到

网友AR:
引用 网友R:
问一下楼主这个超声波器件怎么仿真,滑动变阻器啥用处,还有怎么知道超声波测得距离(好检验看看显示的对不 ...

我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AR: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你这个超声波模块仿真中,我们怎么才能看出他已经测到前面地距离了,因为我从新 ...

我也是

网友AU(2021-06-22):
楼主,那个超声波的元器件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AV:
楼主能讲一下仿真的使用方法吗?

网友AW(2021-10-24):
怎么实现距离呢

网友AX(2021-12-22):
真的牛呀,大佬做的很全

网友AY(2022-02-18):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proteus 8.8 SP1,低于此版本的软件可能会打不开,现在将我的软件安装包和原理图单独发出 ...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让还属于小白的我能学到挺感兴趣的东西

网友AZ:
高级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