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佬们能帮我改一下单片机温控程序 本人不才 很难查找 谢谢大家 求帮助

楼主(2020-04-01):
本设计的功能是pid温控
这个程序数组哪里有问题   在编译的时候会出现文件打不开的警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8b20c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jipan.h"
sbit P10=P1^0;
sbit led0=P1^4;
sbit beep=P1^5;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int set_temper;
unsigned int temper;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c,tp,tp2;
unsigned int Ep,Ed,rout=0;
unsigned char kp,ki,kd;
unsigned char high_time,low_time=50;
unsigned char count=0;
int  d[4];
void compare_temper(void);
unsigned int pid_com(void);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EA=1;
EX0=1;
ET0=1;
IT0=0;
TR0=1;
kp=10;
ki=8;
kd=6;
while(1)
{
if(flag)
{
key_jian();
set_temper=(d[0]*100+d[1]*10+d[2])*10+d[3];
}
else
{
tp=UpDataDS18B20();
display();
temper=tp*10+tp2;
}
}
}
unsigned int pid_com(void)
{
unsigned int n;
a=(set_temper-temper)*100;
Ep=kp*(a-b);
Ed=kd*(a-2*b+c);
n=Ep+ki*a+Ed;
c=b;
b=a;
return n;
}
//PWM????????
void compare_temper(void)
{
if(set_temper>temper)
{
beep=1;
if(set_temper-temper>20)
{
high_time=100;
low_time=0;
}
else
{
rout=pid_com();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
if(high_time>=100)
{
high_time=100;
}
low_time=100-high_time;
}
}
else if(set_temper<=temper)
{
if(temper-set_temper>0)
{
high_time=0;
low_time=100;
beep=0;
}
else
{
rout=pid_com();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100);
if(high_time>=100)
{
high_time=0;
}
low_time=100-high_time;
}
}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flag=~flag;
}
//?????T0?ж??????
void timer_t0()
interrupt 1
{
TH0=(65536-30000)/256;
TL0=(65536-30000)%256;
count++;
led0=1;
if(count>100)
{
count=0;
}
if(count<high_time)
{
P10=0;
}
else
{
P10=1;
}
if(count==0)
{
led0=0;
compare_temper();
}
}
//DS18B20?????,DS18B20????
#include"ds18b20ce.h"
#include"delay.h"
#include<reg52.h>
#define DQ_HIGH()DQ=1
#define DQ_LOW() DQ=0
sbit DQ = P1^1;
bit DS18B20Init(void)
{
bit flag;
DQ_LOW();
delay(80);
DQ_HIGH();
delay(7);
if(DQ==0)
{
flag=1;
}
else
{
flag=0;
}
delay(20);
return flag;
}
void WriteDS18B20(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ch&0x01)
{
DQ_LOW();
delay(1);
DQ_HIGH();
delay(5);
}
else
{
DQ_LOW();
delay(7);
DQ_HIGH();
}
ch>>=1;
}
}
unsigned char Read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ReValue;
for(i=0;i<8;i++)
{
DQ_LOW();
delay(0);
DQ_HIGH();
ReValue>>=1;
if(DQ==1)
{
ReValue|=0x80;
}
else
{
ReValue&=0x7f;
}
delay(2);
}
return ReValue;
}
unsigned char UpData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H,Temp_L;
DS18B20Init();
WriteDS18B20(0xcc);
WriteDS18B20(0x44);
delay(800);
DS18B20Init();
WriteDS18B20(0xcc);
WriteDS18B20(0xbe);
Temp_L=ReadDS18B20();
Temp_H=ReadDS18B20();
tp2=Temp_L&0x0f;
tp2=tp2*6.25/10;
Temp_L>>=4;
Temp_H<<=4;
Temp_L|=Temp_H;
return Temp_L;
}
//??????????????????????????
#include"jipan.h"
#include"delay.h"
#include"ds18b20ce.h"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tp2;
unsigned int tp;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unsigned char num1,num2,n=0;
unsigned char b[4]={0,5,0,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2[]={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we[]={0x01,0x02,0x04,0x08};
void key_jian()
{
unsigned char i;
if((k1==1)&&(k2==1))
{
for(i=0;i<4;i++)
{
P2=smg_we[i];
n=b[i];
if(i==2)
{
P0=smg_du2[n];
}
else
{
P0=smg_du1[n];
}
delay_50us(15);
}
}
if(k1==0)
{
delay_50us(200);
if(k1==0)
{
num1++;
if(num1==10)num1=0;
while(!k1);
}
delay_50us(200);
while(!k1);
}
else
{
P0=smg_du1[num1];
switch(num2)
{
case 0:b[0]=num1;
break;
case 1:b[1]=num1;
break;
case 2:b[2]=num1;
break;
case 3:b[3]=num1;
break;
}
}
if(k2==0)
{
delay_50us(200);
if(k2==0)
{
num2++;
num1=0;
if(num2==4)num2=0;
while(!k2);
}
delay_50us(200);
while(!k2);
}
else
{
P2=smg_we[num2];
}
}
void display(void)
{
if((tp/100)==0)
{
P2=0x00;
}
else
{
P2=smg_we[0];
P0=smg_du1[tp/100];
}
delay_50us(20);
if((((tp%100)/10)==0)&&((tp/100)==0))
{
P2=0x00;
}else
{
P2=smg_we[1];
P0=smg_du1[(tp%100)/10];
}
delay_50us(20);
P2=smg_we[2];
P0=smg_du2[tp%100%10];
delay_50us(20);
P2=smg_we[3];
P0=smg_du1[tp2];
delay_50us(20);
}
//???????????????
#include"delay.h"
void delay_50us(uint?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uint us)
{
while(us--);
}

proteus文件

网友A:
你好!
就发了这么多程序,就不说点什么吗!
1、把你所要实现的功能要求说清楚
2、现在的程序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3、验收的时候直接看仿真吗?还是要做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