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用usb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20-04-01):
我正在做一个板子,单片机与其它几个模块所使用的元件都是5V供电的,所以想采用USB外部直接取5V进行供电,想知道用USB如何获取5v电源?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最好买个USB转TTL的模块,要是你自己焊的mini USB的接口,最两边的脚是VCC和GND自己用万用表分辨

网友B:
直接从VBUS脚引过来

网友C:
USB的电源可以直接送给单片机使用。但是USB提供的电流有限,USB2.0的最大只能提供500mA的电流,USB3.0的话最大能提供900mA。建议单片机控制电流小于500mA合适。谢谢分享!

网友D:
USB接口的第1和4脚是电源和地,由这端口接出2根线就可以供单片机使用

网友E:
USB外部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加一个滤波电容,如果可能再串一个限流电阻防止烧坏电源

网友F:
如果使用USB作为电源,则可以添加5V稳压器,例如7805或LM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USB转TTL的模块,要是你自己焊的mini USB的接口,最两边的脚是VCC和GND自己用万用表分辨

不可以直接用USB向单片机供电吗?

网友G:
小电流直接USB取电买个插头或找个废旧USB设备(如鼠标)剪线使用,大电流直接接电脑内部电源输出。

网友H:
单片机在编程阶段根本就不能用USB电源!!!按我的理解,USB电源无非来自电脑USB口或者手机充电器,万一编程中烧毁电脑USB,得不偿失,烧坏手机充电器倒是小事,现在谁手上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器?USB电源属于开关电源,是有干扰的,电脑的USB电源电压比较稳定,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不一定是5V,可能是5.25V或者更高,电脑USB或者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流都很大,短路电流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安培级,用USB电源编程单片机,相当于一开始就给自己的单片机加了一个干扰源,也相当于给自己绑了一颗定时炸弹!对于需要外部采样尤其是AD转换之类的电路,大大降低精度甚至根本无法工作。我所有的单片机编程就是用一个9V2瓦的变压器,整流滤波经过7805或者1117给单片机供电,仍然烧过一次芯片,我就做了一个可调恒流的5V电源,最小电流10毫安,最大电流150毫安,就再也没有烧过芯片,所以就有可调限流的稳压电源出售,就是为了防止调试电路阶段烧坏元件。总而言之,编程阶段单片机用USB电源,节约不了几个钱而给自己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用变压器做一个5V电源,也花不了几个钱。至于编程成功之后是否能用USB电源或者开关电源供电,要看是什么样的单片机电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硬是要用USB电源编程单片机,只要你耐得住干扰,也不怕有大电流短路的可能,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I:
USB的Vcc和GND接单片机的Vcc和GND,中间可以接一下电容,LED二极管

网友J:
用手机充电器也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直接用USB向单片机供电吗?

手机充电器,电脑USB都可以,但是要自己动手焊接。建议买一个USB转3.5充电线另加一个3.5电源插座,只要认准3.5电源插座的正负极,就ok

网友L(2022-02-14):
你板子电流不大,电压合适就完全可以,但得加限流PPTC(万一短路烧坏接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在编程阶段根本就不能用USB电源!!!按我的理解,USB电源无非来自电脑USB口或者手机充电器,万一编 ...

大部分电脑都有浪涌保护,我之前供电的时候短过几次,没有那么脆弱的

网友N:
电脑USB接口5v功率小,带不动。

网友O: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接USB的正负极就可以

网友P:
小心烧坏电脑,短路浪涌了电脑就可能突然强制关机了

网友Q:
usb一共出来四根线,去两侧的两根,就是+5V和GND,连到开发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