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到一个小东西不知何用

楼主(2020-04-01):
4毫米粗,7厘米长。
起初我以为是电容笔,试了试觉得不是。

网友A:
这不是一根天线吗

网友B:
这是大人打小朋友PP用的

网友C:
象无线信号发射天线

网友D:
手机天线,用于收听FM广播或者看手机电视用,有几年历史了。

网友E:
你完全可以将它做成一个电容笔,就看看你的兴趣了!

网友F:
看起来像天线

网友G:
为什么将它与天线放在一起,是一个比较? 请确认你问的是哪一个?

网友H:
是拉杆天线,现在一般用在收音机、遥控器上比较多

网友I:
应该是天线

网友J:
不认识的东西不要拣回家。多年前有人在工地附件拣了一个小金属件,觉得好玩放裤兜里。几天后大腿溃烂就医不愈,查不出原因。后经专家会诊是严重放射病。究其根源是其所拣小金属件是工业探伤仪里的放射源。

网友K:
可能是伸缩教鞭,用拉杆天线改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认识的东西不要拣回家。多年前有人在工地附件拣了一个小金属件,觉得好玩放裤兜里。几天后大腿溃烂就医不 ...

说得对,我也听说过这件事,并且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天线,用于收听FM广播或者看手机电视用,有几年历史了。

我认为你这个说法最可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