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个人对单片机的理解

楼主(2020-04-01):
我对单片机的总结:“单片机其实就是一个芯片,内部有若干寄存器,外部有若干引脚,我们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内部的寄存器使得引脚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就几句话吧,就是单片机的真谛了,简单吧。

网友A:
确实很简单,说明你单片机学得精了

网友B:
能把深奥的东西能简单的语言描述,需要一定的沉淀呢,不错

网友C:
最简单的往往也是最难的

网友D:
单片机,一种工具而已。好比工人手中的一把锤子,农民手中一柄镰刀。

网友E:
你也许可以在你的总结中用微控制器芯片,计算机芯片或处理器芯片代替单片机。 那是因为你的总结过于笼统。 单芯片计算机与其他通用计算机处理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具有通用处理器具有的所有功能,而且还具有集成的外围控制器,模数转换器,通信端口等。

网友F:
我感觉,单片机也好、计算机也好,主要工作就是倒数字,这里往哪里倒,哪里往这里倒,变着花样倒!
你看看程序,绝大部分是在移动数字。

网友G:
大学学过单片机,arm,fpga,还学过有微机原理,不过并没有深入研究过他们的具体工作原理,往往就是想当然地模块化的就开始设计,照猫画虎。现在想一想的确要先从照猫画虎开始起步练习,逐渐了解单片机内部工作的原理,最后再模块化设计的时候会更加得心应手。
对大学唯一的失望就是,我们大学教科书像一本字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几乎什么都有,集中外各家盗版之言,粉饰一下,挂个导师大名,就卖开了书了。

网友H:
单片机,非常好,你能特别多,编程特别方便,非常使用

网友I:
我目前对单片机的理解是:通过对不同寄存器的写1或者0,进而控制不同引脚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目前对单片机的理解是:通过对不同寄存器的写1或者0,进而控制不同引脚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0和1的作用你可以继续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