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GP2Y1014AU0F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0-04-01):
想测粉尘浓度,51单片机用的是普中的,芯片是STC89C516,要和GP2Y1014AU0F进行连接,看接线图,他的LED管脚接在了Arduino的数字口2(是说可以调节占空比改变输出电压来控制LED的亮度),那么如果用这款普中51单片机应该把led这个管脚接在哪个部分,还是说需要接I/O口进行模拟

网友A:
你好!
51单片机与GP2Y1014AU0F连接;
LED 脚可以接51单片机任意脚;
编程的时候控制这个I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51单片机与GP2Y1014AU0F连接;
LED 脚可以接51单片机任意脚;

您好,我刚刚看了那个PWM的教程视频,我们这个LED脚接的I/O口其实只需要模拟脉冲就可以了吗GP2Y1014AU0F内部是可以完成电压改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