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交流信号电压加进这个电压表电路中进行测量。但是怎么都没有显示,求助

楼主:
是不是要加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A(2020-04-01):
有是有的,你要将加入的电压调在你仿真电路能辨识的范围内,另外将电压的频率调低。或者在他们之间串一个二极管加滤波电容,再在取值后除以1.44

网友B:
我出来的电压不对啊!有0.17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是有的,你要将加入的电压调在你仿真电路能辨识的范围内,另外将电压的频率调低。或者在他们之间串一个二 ...

我做出来了,但是电压误差有点大,打了0.18

网友C:
不管那种仪表测量交流电压时,实质上都是将交流变成直流,然后间接测量。测量交流电压时软件的算法决定测量的准确度,交流电有极大值,有效值,平均值三种表示方法,如果楼主的系统能测量出来电压,说明硬件和软件都正常工作了,不准确是算法的问题,调整一下软件的算法,达到正确的值就OK了。

网友D:
in0根本没有接入电源,而且in0接入电源的时候电机不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管那种仪表测量交流电压时,实质上都是将交流变成直流,然后间接测量。测量交流电压时软件的算法决定测量 ...

首先感谢您!给我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你解答一下。
ADC0808不是只能测量0到5v的电压吗,我需要怎么做才能测量更大量程呢?

网友C:
想测量更大的电压范围,可以在ADC0808的电压测量端接入分压电阻,比如想测量0-50V的电压,你可以用两个电阻做分压比为10:1的分压器,经过分压器之后,最高电压50V被分压电阻分成了5V,其它硬件电路不用改动,然后在测量的时候,把单片机的测量值乘以10显示出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测量更大的电压范围,可以在ADC0808的电压测量端接入分压电阻,比如想测量0-50V的电压,你可以用两个电阻 ...

感谢